单片机一般都是5V系统吗?

楼主(2010-09-30):
比如学习板或开发板。

网友A:
那得看单片机是什么类型的!一般51都是5v的

网友B:
10年前一般都是5V的,现在3.3的还多些,很多在往1.8V发展了,昨天TI的广告里有0.9的了。

网友C:
华邦51系列都是2.4-5.5V

网友A:
呵呵 0.9v那他的片子里有升压电路吧!

网友D:
貌似说里面没有升压电路。

网友A:
呵呵现在的芯片越来越牛了!

网友E:
STC的普通系列的电压是 5.5-3.5V, 低压系列(LE):2.2-3.8V

网友B:
STC的普通系列的电压是 5.5-3.5V, 低压系列(LE):2.2-3.8V
引用 网友E:

这张图充分说明了STC公司的技术有多嗅,不解释。

网友F:
恩,很多3.3V的单片机的I/O口都是可以直接接5V电平的,只是不知道内部如何实现的。加个二极管就臭了?没必要这么刻薄。。

网友E:
回复 网友F:

MC的DS41285A_CN:

网友G:
现在低压(3.3V或以下)MCU的应用量已经超过高压(5V)MCU。

网友H:
同一种类型的单片机还有5V和3.3V的呢,所以都有

网友I:
目前我还在玩5V的

皇帝也玩单片机,牛啊!

网友I(2013-05-07):
引用 网友I:
目前我还在玩5V的

不玩单片机玩什么啊

网友J:
ls的两年回一帖啊

网友K:
工作电压越低,从能量角度来看是越省电,但从驱动能力来讲未必是最佳选择,因为输出的高电平只有0.9,那么和其他器件连接是否能做到无缝对接,是否需要电平转换等等?
说白了,如果做的纯运算,都是芯片内部运行的,那当然,工作电压越低越好

网友L:
两年回一帖的强人!

网友M:
这个不一定 比如笙泉mcu就有高压版本和低压版本 技术交流qq361754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