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源稳压后接上负载后会变小

楼主(2010-09-30):
为什么电源稳压后接上负载后会变小,有什么解决办法呢,是不是电源的带负载能力太差了

网友A:
什么电源?负载从多大变到了多大?输出电压从多少变到了多少?是否负载电流超过允许的最大值?

楼主:
用手机电池串成12v的电源,一端接到直流电机,一端是用7805稳压后的,给单片机供电。单接通后直流电机两端只有6点多v

网友B:
漏电。相当于电源的正负极被延长了,形成了一个“虚电容”。

楼主:
“虚电容”?不是很理解,能不能具体一点啊

网友C:
楼主的单片机用的功率是不是大于了电池的输出功率了

网友A:
不应该说单片机功率太大,而应该说楼主的电池容量太小。

楼主:
电池容量怎么会太小呢,三个锂电池串起来的。而且怎么会一接上就少了一半的

网友A:
楼主那个直流电机耗电多少?将直流电机去掉看看。
若是没有直流电机,只有7805是电池的负载,那就是问题了,应该测量一下电流。

楼主:
单片机那边5v是没问题的,只是直流电机两端只有6点多v。具体那个电机耗电是多少我也不知道,是拿别人的。难道要另外给电机单独供电,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D:
这个指标原本是指7805的“电源电压调整率”,但楼主的情况是7805的电源供电问题。理应检查电源(电池)是否正常。

单接通后直流电机两端只有6点多v

网友E:
估计是电机启动的时候电流大于电池的放电电流吧。

网友F:
锂电内部保护板过流动作了。

网友G:
哈哈...那是因为你的电池容量过低..输出的电流不足于让你的电机吃.
肯定一拉就OVER了.

网友H:
1电池电量不够
2 。7805只能带1A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