斑竹,如何能将5V升压至70V

楼主(2010-09-30):
哈哈,放假了,祝大家节日快乐!

放假之前,请教版主一个问题,我想将一个5V/4A的直流电压升压到70V/0.27A,如果不用类似于PFC那种BOOST电路,还有哪些方法可以实现呢?谢谢

网友A:
sepic.flyback.buck-boost.zent.......

网友B:
不用Boost电路,可以用有变压器的反激电路。

楼主:
我想用无源的方法来实现,听说倍压电路可以实现,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B:
4楼:
倍压电路不能用于此目的。
顺便说一句:5V/4A的直流电压升压到70V/0.27A,对转换效率要求很高,实现相当困难。

网友C:
呵呵,  升压转换效率至少不低于95%才能做到。坐停高手出现解答……

网友D:
找个5V生25的DCDC,升的时候三倍压一下。

楼主:
斑竹,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将5V升压到70V,至于效率,这个可以低些,这个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我是想找到一个无源的解决方案!即不用控制IC也可以将5V泵升到70V,不知道这种想法现实不?

5# maychang

网友E:
能否这样
倍压 整流
DC 变AC  在 变DC

网友D:
既然有5V,为什么不用?无源的麻烦。

网友F:
可实现的方式有很多,你只需要选择一种就可以了。

网友G:
DC->AC->DC 你自己想吧

网友H:
斑竹,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将5V升压到70V,至于效率,这个可以低些,这个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我是想找到一个无源的解决方案!即不用控制IC也可以将5V泵升到70V,不知道这种想法现实不?

5# maychang  ...
引用 楼主:
有现成的IC通过BOOST拓扑可以帮你实现这个功能为什么不用呢?没有比这个更简单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