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四层板的结构

楼主(2010-10-01):
蓝牙板子,四层,请问是 TOP-PWR-GND-BTN 好呢,还是 TOP-GND-PWR-BTN好?

零件主要放在TOP层,信号RF都在TOP层。

哈哈,公平讨论,就不给分了哈~挣工分不容易呢,跟我一起注册的ID,可能就我分数最低了。

网友A:
新手,期待高人回答

网友B:
二者没有差别,对于交流信号而言,电源层和地层是等效的,在电路的交流模型中甚至没有电源,电源、地是“短路”的。

顺便一说,发帖悬赏分跟自己的积分无关,只要发帖、回帖就可以获得悬赏积分,悬赏积分和ID积分无关,不用白不用,任何排名都不会涉及到悬赏分库存的高低,而使用悬赏分发帖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回帖。

网友C:
地层在上面,靠近元件层,比板子边缘缩进2倍板厚,电源层在下面靠近焊接层,比地层再缩进2倍板厚。

网友D:
TOP-GND-PWR-BTN:victory:
主板就是这么叠的,以满足信号参考平面需要为宜。

网友E:
刚好前面看过一点于博士的东西,好象是离元件面和布线多的面,放gnd,比较合理

网友F:
关系应该不大

网友G:
影响不大

楼主(2011-03-23):
才发现发帖了要结帖,感谢各位的回答,由于我的应用不是很高端,目前采用了T-G-P-B结构,目前稳定,谢谢!

网友H:
后面的一种好。

网友I:
鄙人曾画一板,是TOP-GND-PWR-BTN,呵呵

网友J:
一般按top-gnd-pwr-bt
之所以说是关键信号靠GND,是因为一般情况下四层板的GND比PWR完整
因为一般情况下电源平面分割的要比地平面分割的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