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示波器测电源的纹波?

楼主(2010-10-01):
用直流档还是交流档?
X1档还是X10档?
要带载测么,带额定的多少?
还有其他注意事项么?
AC220VIN/DC5V/3AOUT电源

网友A:
用交流档,5V输出可以直接测,高电压输出电源(超过探头耐压)需要在电源输出端串联电容并接适当电阻(类似阻容耦合)。
电源输出阻抗比较低,哪一档均可。
应该带载测,负载多大,测试条件中应该给出,若未给出,半载满载都应该测。

楼主:
我买了个30块钱的温州产仿明伟的老式经典金属外壳电源,打开看了做工还可以,带了0.5A负载,怎么才5mv纹波?他自己都标50mV纹波。。不过发热看来比较厉害,额定3A,0.5A负载,时间长点外壳就温温的了。室温20来度。
同样设置下测另一个5V3A的开关电源,纹波有4,50MV。但是一点都不发热。纹波怪怪的,50MV纹波,实际上就是30微秒周期的50MV毛刺,,其他部分纹波都很低,也就5MV的样子。展开来看,毛刺实际上是一个快速衰减的震荡,数字滤波开到1MHZ,可以把那毛刺滤掉。我那示波器USB接口坏了,要不就把图片发上来了。
这个正常么?

网友A:
开关电源的纹波多数是你所说的快速衰减振荡。

楼主:
今天把负载加到2A,温州的纹波到了8mvpp,温升跟昨天也差不多。

而另外一个加20M带宽限制后都到70多MV,不加80多。毛刺出现的频率多了1倍,大概15微秒一根(实际上是相隔2微秒的2个快速衰减的高频振荡)。买的时候,老板就说有80mv,倒很实在。。

我比较奇怪那个仿明伟的纹波怎么那么低?一点毛刺都没有,就是50KHZ左右的有毛边的三角波。

楼主:
仿明伟的看错了,还有个100HZ的25mvpp三角波,8MVpp的三角波是它上面的包络。。

网友A:
100Hz成份,是工频滤波剩下的残余。开关部分反馈做得好的话,应该能够把100Hz成份去掉。

网友B:
电源发热与否貌似跟纹波没直接关系。
一般测试输出纹波的条件是,用20m带宽的示波器直接对测试点测试,测试触点部分对地并联一个10uf和一个0.1uf电容。

楼主:
谢谢maychang,伟林。就我所描述的情况,个人觉得仿明伟的纹波低得有点不真实,正常么?另外一个纹波那么高,有什么比较有效的降纹波的办法么?他板上的输出是一个电感加两个680uf滤波,电感明显比明伟那个小不少,滤波电容看不出是不是高频的,只知道工作起来有一个温度比较高,我自己并了个470uf的高频电容上去,好像没什么用。。

网友A:
如果是电源的纹波太大,不能够满足你的设备使用要求,最好是另加滤波。
另加的滤波电路,应该是LC滤波,不宜使用RC滤波,因电阻压降太大。
这个附加的滤波器,最好是同时使用共模电感和差模电感。

网友B:
主要是要看是什么具体的纹波,最好抓个波形给大家看看。

网友B:
不要用鳄鱼夹,最好是直接将地线焊接到板子上,这样接触电阻才是最小的。

楼主:
跟接触电阻有什么关系?原来听说过鳄鱼夹子的线相当于天线,能“接收”高频信号,只是没想到这么牛,用手把那软线和表笔构成的圈圈张到最大,有100mvpp;压到最小只有50mv,直接去掉12mv。

网友B:
天线是一回事,接触电阻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