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简易方法快速判断锂电池电芯的新旧好坏

楼主(2010-10-01):
最近遇到奸商,送的电池样品外包装是新的,但电芯是旧的。用两次就不能用了,不知能不能快速判断,且不用专用的电池检测设备。

网友A:
如果两次就不能用多半是你的用法有问题,测试电池的容量没有简单办法,自制电池电量仪是非常简单的,用一片带AD的MCU即可实现。

网友B:
小电阻放电,算内阻。

楼主:
容量510mAh,最大放电电流不超过20mA。电流保护板是3.0V。用两次后就充不进去电了,充电IC用的是4054.应是电池质量有问题吧?就是不懂怎样判断电池好坏。手上也没有专用的设备。请各位指教一下。多谢了。

网友C:
两次后就充不进去电了?  有点夸张了, 再烂的电池也不会只能用两次,  能说说你的测试(判断)方法? 即放电、充电方式

网友D:
电路保护了吧?

网友E:
估计是电路保护了

网友F:
找个万能充电器给电芯充电,如果很快就充好了就说明电芯有问题。

网友G:
你有没有电子负载,放电试试,不行就拿个电阻放电,看看时间有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