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文件创建报错

楼主(2010-10-01):
创建PIC汇编文件时总是报错:Could not open file F:\资料\单片机开发程序\PIC\Untitled.asm in document SaveFile rotine.
hr=0x80004005
请各位指点一二啊
还有PIC18C编译器有**版的吗?

楼主:
我的开发环境是MPLAB IDE8.35 ,下载的是PICC8.05C编译器,按照是视频配置,不对,不能激活,不知道什么原因啊,C18编译器有**版 吗?

网友A:
中文啊中文。。。。。

网友A:
PICC18可无限期 反复试用

网友B:
中文路径。

网友C:
创建PIC汇编文件时总是报错:Could not open file F:\资料\单片机开发程序\PIC\Untitled.asm in document SaveFile rotine.
hr=0x80004005
请各位指点一二啊
还有PIC18C编译器有**版的吗? ...
引用 楼主:

MPLAB下建立项目等不容许有中文路径,包括PC的当前用户名也不能是中文 .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指点,谢谢

楼主:
各位,我把路径改成全英文的,不带有中文字符,创建错误还是一样的,我没有装下载器驱动,我把所有东西都装在C盘了

楼主:
为什么我把文件直接保存在D盘就行,中间加个子文件就不行了,比如 F:\ysl\PIC\Untitled.asm 不行,而 D:\PIC\Untitled.asm 就行

网友C:
你保存在C盘?

是否把文件夹放在桌面了?

楼主:
不是的,我把开发环境和编译器放在C盘,程序放在D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