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的问题······请高手帮帮忙,谢谢啦

楼主(2010-10-01):
我编了个控制两个LED的小程序,让它们交替亮灭,用的是AT89S52单片机,用的IO口是P0^0和P0^1,在面包板上搭好了电路。问题就来了,我把电源插上后,单片机似乎并没有正常工作,有时两个LED都一直亮着,用电压表侧得两个引脚都是1V左右(我用的电源是4节1.5V干电池,总电压5.5左右),有时两个都一直熄灭,两个引脚电压都是4V左右。有时候单片机也能正常工作,两个LED交替亮灭,是按照我编的程序走的。

     我把单片机放到开发板上,发现一切正常,单片机和程序都没问题,就是电路或者其他的原因了。但我只是一个很白很白的新手,想不出究竟是哪个地方出了毛病,还恳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小弟十分感谢!:lol

网友A:
1. 上拉电阻焊接。
2.系统复位电路检查。
3.系统晶振起振检查。

网友B:
既然在开发板没问题就OK啦。面包板容易接触不良,这也是我不同意杜洋说不用开发板的原因。 :)

楼主:
谢谢二位。经过一下午的调试终于搞清楚原来是电路不稳定的问题,把导线多拔插几次就好了。小弟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如果在洞洞板上焊接会不会也出现这样不稳定的现象呢?该怎么样避免呢?

网友C:
不会,的,一般电源稳定焊接不虚焊不会的反证我是没出个不稳定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