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KEIL问题

楼主(2010-10-01):
我用KEIL C51搞51系列的单片机;现在又要用KEIL FOR ARM搞ARM;
一台电脑装二个KEIL;是不是装一个KEIL就可以了?

网友A:
有FOR ARM和FOR C51的,都裝在一個目錄下就可以了。

网友B:
要装2个Keil,最好不要装在同一个目录下。

网友C:
没关系的吧

网友D:
可以, 我就装一个目录, 没有发现什么干扰哇.

网友E:
一直装同一个目录,可以一个keil,直接从project菜单切换 51和arm工程。

楼主:
我看到正版KEI斩一个注册界面;其中的注册内容非常丰富,包括ARM,C51,等;但我用的时候通常只注册其中的一个,这也许就是差别所在吧;

网友F:
是同一个。
正版用户飘过~~

网友G:
正版用户用盗版Key的飘过

网友H:
可以一个目录下的,我是直接替换了一个cbd文件就可以的

网友F:
正版用户用盗版Key的飘过
引用 网友G:

握爪……
Fxxk floating license!!!

网友I:
正版用户飘过

楼主:
我咨询了正版厂商,答复是这样的:
1.MDK和KEIL C51是不同的产品,编译环境相似,但不其中的许多内容是一样的,不能用MDK编译C51;也不能用C51编译ARM;
2.二个KEIL怎么安装没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