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开关测量

楼主(2010-10-01):
请问:电源开关检测电网调整率怎么测试?

网友A:
没听说过电源开关还有什么电网调整率。

网友B:
是开关电源吧?

楼主:
是开关电源
最近要做个开关电源参数测试,
电网调整率的概念都不是很清楚,
所以测量方法需要求助一下

网友A:
“电网调整率的概念都不是很清楚”
那么,你先说说,你是怎么理解“电网调整率”这个概念的?

网友B:
输入的电压范围吗?

网友C:
是不是电网带上负载后电压会下降 下降的电压值值比上工频电压的标称值(ac 220v)的百分比呀?

网友C:
不知道这样解释是否正确 望知道者能解释的清楚一些 谢谢

网友B:
问者呼呼,答者碌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