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关于如何选择传感器?

楼主(2010-10-01):
小弟我最近申请到学校的创新基金。我报的题目是汽车在到达红绿灯路口(或者斑马线路口)前对其警示。说明白点就是提醒司机在路口要及时刹车。我们只是做一个模型。在这儿我想说明的是我的想法或许是幼稚的,但现在不做下去是不可能的了。我的想法是小车在到达路口前某个距离时通过传感器把这个信号给主控单元,然后主控单元再发出提示给小车思路应该比较简单的吧!就是这个传感器应该怎么确定下来呢?我一开始是考虑压力传感器(就是埋设在小车会经过的路面下)但我们指导老师不赞同这样,让我再考虑一下。恳请大家给我建议,批评更好!多多益善!不知道放假了会不会有看到这个的……

网友A:
1960S采用道路埋设传感器法,但不是压力传感器,压力传感器是没法用的,道路和传感器寿命存在问题,交通安全方面更是严禁这么做,正确的方法是埋设线圈,比尔·盖茨在学生时代就做过这个应用,但今天此法当然是严重过时了,这个方法怕是跟楼主父母的年岁相当。现在最适合的方法是利用GPS,传感器什么的根本不需要,配合电子地图轻松搞定。非要基于传感器的话可以用无线信标,控制其发射距离,车辆上装接收机,进入辐射区即意味着接近交通信号灯,想玩点悬的还可以用视频识别,学生做课题设计可以不考虑工程性,但可行性一定要考虑,压力传感器就是不具备可行性,但考虑工程性的话,GPS是最适当的选择。

楼主:
chunyang大哥一席话让我开了眼界,受益颇多(尤其是对压力传感器不适合的分析)!我们想的做这么个一个模型(就是小车和道路口还有红绿灯都是缩小的模型),当然要跟GPS比起来我们这个肯定无比落后了,学校让我们做也就是鼓励我们锻炼一下(当然肯定要出成品)。还有用红外线传感器怎么样呢?因为你说的那个无线信标我还没有概念(恕晚辈愚钝)!总之我们用这个模型来仿真实际情况时只要做到有效果出来就行了,学校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这样。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A:
红外线不合适,同样是因为可行性,红外线会被前车遮挡,我说的“无线”是指射频,去买成品无线模块就是(可以去我的Blog看看),然后用单片机控制,信标定时发送特定数据,接收机收到该数据后即表明接近交通信号灯,这样做非常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