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PCB布线的问题

楼主(2010-10-01):
请教用一个0欧姆电阻连接数字地和模拟地时这个电阻离电源近好呢还是离单片机(带ADC的单片机)近好呢?下面哪个图更合适呢?

网友A:
单从这个图和理论上来说是没多大区别的!但是如果是设计电路,从排版的美观和合理方面来说,第二个图是首选!

网友B:
要求高的话,电源和地最好都单独走线,另外AVcc侧和Vcc侧都要分别加去耦电容,AVcc电源中应使用磁珠电感而非普通电感。

网友C:
优先选择1

模拟和数字地分离后的一点接地到电源参考地.

楼主:
单片机的ADC电源应该接模拟地还是数字地呢?

楼主:
说明一下,上面两个图式示意PCB图,而不是原理图。

网友C:
单片机的ADC电源应该接模拟地还是数字地呢?
引用 楼主:

这个需要看芯片的设计,如果芯片有独立的模拟地\数字地,则ADC部分应该接到模拟地上,但也有很多芯片在其内部把模拟\数字地接到一起了,呵呵,你想分也分不了的.

网友D:
选择1。
理由是导线是有电阻的。

网友E:
选择2,因为电阻发热应靠近板边缘!!

网友E:
选择1,因为电阻发热应靠近板边缘!!

网友F:
假如你的线不是很长话没有关系,要是很长的话,我建议你采用2的方式,接近芯片,并且加一个磁珠。

网友G:
这个应该选择1,10UH电感端的VCC也要也电源端VCC单片连接较好,别外数字模拟电源在靠近芯片的地方加波滤电容

网友H:
1 2 全有,你还是做个仿真吧,总结出来的事实更有利。我认为应该从电源分开电源线和地线,这样才是模拟和数字,而不明模数混合。嘿嘿!问多了也麻烦了吧!

网友I:
有点收获。。

网友C:
1是指导性意见。

但实际的结果,选择1未必就一定性能比2更好,考察PCB性能,各个部分是有相互影响的,如果整体不平衡,还有可能实际结果1还不如2呢。

网友J:
感觉1好些,单点接地嘛

网友K:
选1好些,但还要看你的具体电路

网友L:
靠电源近好一些,信号回路面积小一些

网友M:
这个和PCB有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