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GUI裸奔,不用OS,如何配置触摸部分啊

楼主(2010-10-01):
求教大侠啊,

网友A:
触摸屏使能 GUI_SUPPORT_TOUCH
根据AD结果配置触摸屏坐标极限值(与你AD采样结果相呼应):
#define GUI_TOUCH_AD_LEFT         72
#define GUI_TOUCH_AD_RIGHT         985
#define GUI_TOUCH_AD_TOP         880
#define GUI_TOUCH_AD_BOTTOM 116

配置几个函数:
int  GUI_TOUCH_X_MeasureX(void)
{
    return xdata ; //返回触摸坐标x
}

int  GUI_TOUCH_X_MeasureY(void)
{
    return ydata; //返回触摸坐标x
}

int xdata,ydata;//存储将AD结果转换为触摸屏坐标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