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模拟一线制串口

楼主(2010-10-02):
现在用单片机的一个IO口模拟收发,通过IO口发送数据能成功,在另一端用嵌入式设备也是用IO口模拟收发,在嵌入式设备收到单片机发过来的数据后,回命令给单片机,这时单片机一根线要转为收,进行接收,然后接收成功后,在转为发,进行发送。现在单片机发送数据成功后,怎么用一根线接收数据,时序怎么控制呀,转为收的过程是?
请高手帮忙呀

网友A:
单片机的I/O口线,要么是可以用指令控制其为输入或输出,要么是准双向(弱上拉)置1后直接读口线电平。
从发送转接收,该口线由指令控制成为输入即可。

网友B:
发送完毕,查询该IO就是收了,谈不上什么“转换”,都是软件流程而已。

楼主:
我的用是STC系列的单片机,是哪种方法转收呢

网友C:
对于单片机来说没有问题      如果有232芯片在这里面,就不好办啦,电路要考虑信号的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