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直流做一个给手机电池充电的电路

楼主(2010-10-02):
我想用蓄电池12V 10Ah的电池给手机充电,请问是不是把电压稳到5V就可以了,稳压管用7805,请问这个方案可行吗?如果可行,其他那些问题还需要考虑?

网友A:
7805可行,无非是发热,效率低,效率不足50%
用DCDC降压吧,效率很容易做到80%

楼主:
一般手机内部都有电源管理芯片的,那请问我还需要加限流保护这些么?

网友B:
愿意加一个自恢复保险丝也没有啥不好的

网友C:
如2楼所说,用7805是可以的,只是效率比较低而已。
直接给手机充电是可以设定5v就好了,因为手机内部有充电管理电路。
一般情况下,手机部分没有问题的话,你的输出带不带保护都没什么问题,当然,为了安全起见,带保护是可以考虑的。
输出加限流电阻、保险电阻都可以,如果是D-D的开关电源加保护很容易,就算用7805也可以加一个限流保护。

网友D:
请问楼上,上次我用直流电源给NOKIA充电,电压从4.2V一直调到8V,手机都没有反应,而充电器5.3V的却可以,到底怎么回事儿呢?

网友C:
NOKIA的手机有部分型号是需要识别的,不是仅仅有个5v就能充电的。
不单单是NOKIA,索爱、苹果等等都有识别功能,不能是不能充电的。

网友C:
一般都是使用USB口来连接,USB有四个引脚,出来+v、GND外,还有两个引脚需要考虑的。

网友E:
直流电源给NOKIA充电,电压直调到5.3V,一般是可以,你要看看你的连接电阻是否正常..

网友F:
有的手机充电器是三根线,其中有一根是用5V分压出来的一个固定电压电平(比如1.5V,2.4V等),要是手机没检测到这根线,不会启动充电电路。

网友G:
比较简单,怎样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