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8的工作寄存器R0-R15怎么使用

楼主(2010-10-02):
M8用的不熟,R0-R15在AVR STUDIO 中无法调用,只能用R16-R31,不知怎么回事,请知道的朋友赐教

楼主:
LDI指令必须要求寄存器是R16-R31的!AVR怎么会这么怪的,同样是工作寄存器,还要这样限制,不知是为了什么。

网友A:
R16~R31 相当于51的 16个累加器A。这是MCU中的重大进步。
若用来做数据块的交织旋转处理算法,会比目前最快的单周期执行指令的51速度快一个数量级以上。

楼主:
把R0-R15也一起做成累加器就更好了.

网友A:
R0-R15 也是累加器,只是不能同立即数运算。比起R16-R31的功能稍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