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多IO扩展的软件编程方法

楼主(2010-10-02):
请教单片机多IO扩展的软件编程方法

我用单片机扩展了IO口,用于连接工业控制现场的设备,每个单片机扩展到了128个IO口,请问在软件上如何读取这些input口的状态,是用while()循环的查询方式吗?还是用中断的方式更合适?

请点拨一下

网友A:
晕哦,硬件都做好了,写软件了不知道怎么读?

网友B:
都可以。根据具体的时间要求来定。

网友C:
你的硬件是通過怎樣的方式來扩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