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0-10-02):
我用 JLINK 下载程序,JLINK 提示  flash timeout
我把速度调到3M 就可以写把代码烧到芯片了,
但是有的代码写的不对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 JLINK 坏了, 还是有别的原因!

网友A:
如果JLink速度调下来可以烧写,就没有问题。

网友B:
3M不慢了
最好再调低些。

楼主:
我从1MHZ调到500khz 烧不进去, 只有在3mhz可以! 、
是不是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B:
这个确实是蛮奇怪的,呵呵

楼主:
我估计是 下载器出问题了?
在弄个下载器试试看吧!

网友B:
也可能是信号完整性的问题。

楼主:
也可能是信号完整性的问题。

哪里的信号??

不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C:
我从1MHZ调到500khz 烧不进去, 只有在3mhz可以! 、
是不是芯片有问题了
引用 楼主:

只有3M可以是挺奇怪的,我对此表示怀疑,建议把校验功能(verify)加上,看看是不是还可以

楼主:
明天测试  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D:
如果仿真线长的话,就把频率调低一些,或者用SW接口,USB供电不足也可能是原因。我原来也遇到类似的情况

楼主:
usb供电不足的话该怎么解决呢

用SW接口 ?

网友E:
再弄个下载器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