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继电器问题

楼主(2010-10-02):
电路中cpld的I/o管脚连接到一个三极管,然后连接一个固态继电器,控制外面的报警灯,请教大家,继电器的具体型号。尺寸尽量小,价格便宜一些。
先谢谢了

网友A:
可用光耦MOC3023,再加一个可控硅,可能是价格最低,体积最小的。
和固态继电器原理是一样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能给出一个可控硅的型号吗?可控硅用在CPLD与光耦之间,对吗?
请教

网友B:
你的报警灯的电压和电流是多少?

楼主:
电压是交流220V

网友C:
3楼:
晶闸管型号应该根据你的报警灯所需要的电流决定。注意白炽灯冷态电阻相当小,可以小于热态电阻的十分之一,故启动电流相当大。
晶闸管并非接在CPLD与光耦之间。具体电路,参见MOC3023这类光耦的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