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口输出的5V电源,能最大输出多少MA电流呢?

楼主(2010-10-02):
电脑USB口输出的5V电源,最大输出多少MA电流呢?

网友A:
usb标准接口的话是最大0.5A。

网友B:
一般是500ma,但现在大厂可以到1安的。山寨小厂的话就不好说了,可能500ma都保证不了。这些都是理论,还要看你输出线怎么样。

网友C:
设计应该严格按照标准即500mA,如果外设本身的额定电流超出此数,可以用多口电源并联的方法实现。

网友D:
设计应该严格按照标准即500mA

网友E:
500mA是标准的最大值。

网友F:
是一个口500MA,还是所有USB之和是500MA?

网友G:
应该是每口500mA

楼主:
一台有多个USB口,的电脑,输出电流可达2-3A,如果用电脑当电源使用,电流不超过500MA是安全的。

网友H:
好像超过500ma也没太大的问题

网友I:
两个方面
1、PC机的U口理论最大输出为500mA
2、使用时,可以根据USB的协议,要求U口输出多大的电流

网友J:
USB供电单从标准上看,是500mA,

在旧的主板上,USB电源还可以在:主5V,以及待机5V两者间跳换.因为待机5V输出功率非常小,电压可能还不足5V,所以,当USB是跳线到这个电压时,可能最大电流远不足500mA.
(待机5V只要有交流输入,都有输出,但主5V一定要开机了才会有输出; 一般关电源后,USB还有电的都是待机5V,现在有些笔记本可以通过BIOS设置----电子跳线)

如果是接主5V,最大输出电流就由保险线决定.一般会高于500mA.
另外,因为USB线的线芯一般很细,所以使用长线(差的USB线)时,设备得到的电压会更低.就算输出满足500mA,但电压早已经过低了.

网友K:
正规大厂的板子输出500mA很正常,山寨板就不好说了。
一般板子里面用的是1A 的自恢复保险丝。可以输出大于500mA的电流,但是长时间工作对板子不好。

网友L:
USB3可以900mA

网友M:
USB的最大电流比较复杂,按照协议要求,刚开始最大电流是100mA,
经过申请后,可以要求500mA。
貌似直接输出500mA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不符合协议要求。

网友N:
同意14楼的观点,通常主板都是放保险丝的。500mA只是一个最低的标准,具体能到多少跟每家主板的线路有关系,有些大厂的某些口上到1A都不会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