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大陆版>MPC单片机开发板资料打包上传!源码与SCH!82G516

楼主(2010-10-02):
为了给大家更好的学习单片机,特别应对台湾笙泉单片机做的板子,USB方式下载,可以适合笔记本电脑在线烧写。
好了,话不多说。上传资料给有需要朋友参考。
[声明:本贴上传的资料有实际工作应用的、也有很基础的内容。请根据需要下吧。将适时更新! 编程风格、思路可能会和大家有所不同的,大家谅解! 代码均为C格式,都为Keil工程包,且编译上机运行通过!]
一些较简单的就不上传了。有需要的可以留下邮箱。

先上这么多,待续.....

板上资源如下(配套上面的的程序):
1、系统供电可选5V/3.3V(通过跳线选择),只需要一条USB线,就可以完成供电和下载烧写功能,或者外部供电;
2、MPC82G516可以在线仿真(需MPC-ICE仿真器);
3、板载SD卡座子(MPC82G516采用硬SPI方式读写——快!MPC/STC89系列芯片采用软件模拟SPI方式读写——慢!)
4、板载有NOKIA LCD 5110液晶显示屏接口;
5、板载有2.4G无线通讯 NRF24L01 模块接口(可选购PTR6000/PA模块);
6、8个高亮发光二极管(流水灯(跑马灯)、指示灯、交通灯实验等);
7、8个高亮数码管显示,采用74HC138与74HC164常用IC作扫描显示;
8、4X4矩阵键盘,可配置成4个独立按键和4*4矩阵键盘(人机接口输入)板上共有18全轻触按键(2Pin);
9、USB转串口(USB_TO_RS232),TTL电平输出的232通信接口(PC通信)MPC/STC/SST下载(LED),适合当今没有串口的笔记本电脑(手提电脑)、台式机等,大大方便;
10、一体化红外接收头(可做红外遥控器解码,高灵敏度);
11、遥控器用红外发射管(广发射角)可以双机红外通信、模拟遥控器。或者配套接收做发射开关,也可以用于机器人;
12、峰鸣器(喇叭),报警以及音乐播放;
13、2路大功率继电器输出(弱电控制强电,隔离控制,大电流端子,可以直接接3A,220V负载)
14、EEPROM 24C02(数据存储)学习IIC协议,留有DIP-8 的IC座,通过烧写专用固件,可以作为一个家电维修用的24Cxx拷贝器!实用吧!
15、MPC82G516内部IAP也可以当EEPROM使用(本店配置为3K的存贮空间)!强!
16、DS1302实时时钟,带有备用电池,断电了也在计时;
17、DS18B20(单线通迅数字精密温度检测IC,可选配此IC);
18、PS2 电脑键盘鼠标接口,用于进阶学习
19、8x8LED点阵,学习动态扫描
20、外围供电,7805稳压,最大电流1A,交直流电两用,8——12V均可!
21、优质电源开关,增强了操作便利性(可选小船型开头、或8.5自锁开关)
22、晶振采用拔插方式,可以直接更换不同频率(配送11.0592M、12M、24M各一只,共3只,方便不同的实验)
23、DC电机接口(直接接入小功率直流电机即可)
24、4相步进电机接口(直接接入即可)可以做机器人控制,用于学习单片机驱动步进电机原理;
25、另有3路PWM细分方式控制的步进电机驱动电路,让你控制步电机在底速时不在抖动!力度也有提升!加上上面的电机,此板一共可以控制4个小功率步进电机!用作机械人、机械手是首选!(此电机为选购件);
26、经典双复位复位电路,可以支持标准51、AVR;
27、ISP 10Pin下载线接口(可以下载经典的AT89S51/52芯片,也可以下载AVR芯片)
28、标准1602液晶接口,独立对比度调节
29、标准12864液晶接口,独立对比度调节
30、2路AD模数转换输入(实际MPC82G516是有8路10位的ADC输入的,在此只用2路作演示),板上使用2个电位器,可以同时使用,也可以外接其他电压源。用于做模拟信号测量等,可以通过软件配置成单端或者差分输入。
31、6路DA数模信号转换输出(单片机内部6路硬PWM产生出模拟信号),电压型输出,单电源供电。通过LED作为输出演示,配套样例程序,可以通过外接电压表或者示波器测量输出电压。
32、RS485通讯、232同步联机运行、DMX512专业舞台调光控制、Modbus_RTU等

楼主:
手册&Keil_9(完全版)下载

光盘中配的实例如下(C语言,均通过KEIL环境编译过上机运行):
1_串口与电脑通信hello!
2_点亮LED实验
3_流水灯
4_LED花样灯
5_数码管显示12345678
6_定时器产生PWM控制流水LED
7_定时器0_使用
8_定时器1_使用
9_240_定时器控制器
9_定时器2_使用
10_定时器0_1_2同时使用
11_秒表
12_9999S_计时器_
13_9999.99秒倒计时
14_999999.99计时器
15_按键控制计数器
16_按键加减65535计数器控制_数码管显示
17_继电器控制试验
18_峰鸣器发声_唱歌
19_电位器控制DC电机调速
20_外部中断0边沿触发
21_外部中断0电平触发
22_外部中断1
23_红外发送_接收测试
24_IR_decode红外解码_数码管显示0-9
25_IR_decode红外解码_数码管显示hex
26_IR_decode红外解码LCD1602液晶显示
27_PS2键盘LCD1602液晶显示
28_存贮器24C02例子
29_DS1302时钟用数码管显示
30_DS1302实时时钟_1602液晶显示
31_DS18B20数字温度探头_数码管显示温度
32_ADC_数码管显示2路电压
33_nokia 5110 LCD for 51
34_MPC82G516_ADC_nokia_5110_LCD_display
35_步进电机_正反转_可调速_数码管显示速度值
36_MPC-STC内部IAP(EEPROM)存储器使用
37_4X4矩阵键盘
38_8X8_LED点阵
39_M-508U DMX512接收256级调光
40_RS485双机CPU通讯(可做远程电压采集系统)
41_MPC_STC单片机内部看门狗应用
42_直流电机调速(速度显示)
43__MPC82G516芯片硬PWM细分控制步进电机 (3个步进电机同时联动精确定位运行!!)
44_(中断方式)按键控制计数器
45_Megawin_SPI_SD_Demo_V2
46-抢答器(带计时-声音提示)
47-红绿灯

所有实验都是只需一条USB线就可以完成了哦!!!(3电机驱动除外)
操作手册下载地址:
http://115.com/file/bhys7k0x

网友A:
不顶对不起共 产 党:lol

网友B:
广告这样打非常好!!!至少看见了不会烦

网友C:
好。。非常感谢。好资料要顶的。

网友D:
这块开发板我有,买了几天就发现一个按键弹不起来。然后8*8LED 因引脚太细容易接触不好。其他还不错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反馈,我们会加强来料方面、质检工作。
             出现按键损坏的原因是:可能是板子在过波峰焊时温度过引起的。
             此种按键的技术文档中是可以过锡炉的。有的不能过。

如有任何质量问题,可以联系我们调换或免费维修。

如有兴趣需要购买此板,请在Google搜索“M-508U” 即可找到。

........................................................................

网友E:
这个一定要顶下 , 支持下的

网友F:
这个太全了 我要学习

网友G(2011-08-09):
谢谢楼主了!资料很全!

网友H:
向优秀的人学习!向刻苦的人敬礼!

网友I:
:dizzy:   M-508U操作手册_v1_3.part09.rar  没有,无法解压

网友J:
楼主解决一下无法解压的问题。。。

网友K(2013-12-30):
非常感谢啊!

网友L:
这么好的东东,必须要顶起

网友M:
顶,毕竟笙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