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103中关于AFIO和USART的问题!

楼主(2010-10-03):
在一个小系统中调试发现,如果在时钟初始化中里把AFIO打开,那么USART2就进入不了接收中断,关闭AFIO后,USART2接收中断正常,非常奇怪这是怎么回事,有人碰到过吗?

网友A:
从症状来看,一般是因为跟其它外设有冲突。

网友B:
在时钟初始化中里把AFIO打开是出现问题的必要条件,但不充分,还应该有其它相关的原因。请给出给多信息。

楼主:
hehe,经过重新改写,问题从现象上看已经解决,但是还没有弄清楚具体原因,理论上还解释不清楚

网友C:
学习中,但是看起来STM32不复杂。

网友B:
hehe,经过重新改写,问题从现象上看已经解决,但是还没有弄清楚具体原因,理论上还解释不清楚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把改写前后的代码贴出来,让大家帮助分析分析,弄清楚具体原因,理论上解释清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