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82G516抗干扰太差!

楼主(2010-10-03):
使用82G516控制5个小直流电机,有时在个别电机开启的时候单片机会复位,换成MPC89E52则没有这个问题,V30引脚已经通过22uF的电容到地,单片机是5V供电的。

网友A:
1、楼主可试下检测5V供电电路是否够稳定,在电机启动时电压有没有变低,强电电机最好加隔离。
2、程序编写可能不妥,MPC82G516有软复位和内部看门狗,假如你不小心操作了那个特殊的寄存器(如开了看门狗程序又没有安时喂狗,sfr WDT_CONTR = 0xE1;//  另:ISP_CONTR=0x21;    //软复位),肯定会复位。(这些问题早几年俺就碰到过)
3、我做过同时控制16个步进电机同时工作都没有问题. 直流电机调速也做过

楼主:
回楼上,5V电源是稳定的,程序是最小化的控制过程,你上面所指的特殊寄存器都没有用到。同样的程序换成笙泉自家的MPC89E52则没有这个问题,非常稳定。这已经能够说明82G516的抗干扰有问题了。

楼主:
今天同时发现一个现象,更改V30引脚电容的大小,则复位的频繁次数也会跟着变!

网友A:
V30我常用是接10uF到地。
不然换个芯片试下吧。
调试过程中损坏芯片的情况很常见。我调试过程不小心让示波器的静电损坏了n片了(我的没接地线,示波器的静电可是电得人也会发麻嘀!)

网友B:
地线也很重要的, 若真不行, 改用下MA805 较好

楼主:
哼哼,问题出在V30这个引脚上,今天试着把这个引脚直接接5v电源上,干扰问题就解决了,只是这种非常规接法,不知以后会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A:
MPC82G516的V30脚不要接在5V上,接了会出问题。因为PDF手册上讲V30是给内部的寄存器电路供电的,且可以输出3V的电源。
以下为官方网的说明!大家在应用中一定要注意!(之前我们做一个项目就是忽略了这一点,造成莫名其妙的问题!!切记!切记!)
请按以下PDF档的电路连接31脚(相对于DIP40封装)

Q4 請問82G516 輸入5V 時IC 是否會輸出3V?
---- Do MPC82G516 will output 3V when input 5V?
A. 會的,如果輸入5V 時V30 會輸出3V 可供使用,但需注意的是必需要加一個0.1uF-0.33uF 的電容。
A. Yes, V30 will output 3V, but need add a 0.1uF – 0x33uF capacitance.

Q6 靖问MPC82G516 跟传统的51 脚位有点不同,设计电路时是否有什么特別需要注意的嗎?
---- MPC82G516 have a little different with traditional 8051 MCU, who can I design my circuit?
A. 如果沒有使用外接扩展内存的話,使用上跟传统的51 基本上是沒有什么差別的,但必須特別注意的是V30 這根脚是连到IC 內部核心电源(给内部模块供电的),因此如果是用在5V 的系统,則必須將V30 這個脚接一个电容到地, 如下图所示

PS:传统的51 这根pin 是ALE,通常会接到5V,但如果MPC82G516 的V30 接到5V 会造成程序工作不正常,或甚至损坏IC。
A. If you didn’t connect external memory, MPC82G516 almost same as traditional 8051, but you most special note this: V30 is connect to IC core voltage, therefore if use in 5V system, this pin must tied a capacitance to ground, show as picture: PS: This pin in traditional 8051 is ALE, normally will tied to 5V, but in MPC82G516, V30 tied to 5V will make program error, or even make MCU broken.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楼主已注意到这个问题,没有接5V。 我在一般的测试时,短时接5V是可以正常工作的。而且官方的最新版本DATASHEET是要求V30一直独立的,上一版是3V时与Vcc接一起。

至于不稳定还是从加强隔离的手段开始。:)

网友D:
哈哈,MCU又背一次黑锅...

网友E:
回复 网友C:
V30是给内核的,与VCC接在一起是3.3V的系统,5V系统是独立开

网友F:
芯片内部有3.3V的LDO但是需要外置的滤波电容。
因为内核是工作于3.3V的,这样可以降低MCU的功耗。

楼主:
这种设计方式是不是造成MCU不稳定的原因?内核是3.3V的,外设是5V的。89E52内核和外设都是5V的,所以很稳定。

网友C:
回复 网友C:
V30是给内核的,与VCC接在一起是3.3V的系统,5V系统是独立开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当然知道,我看过最新的PDF的!
8# SUN137
楼主已注意到这个问题,没有接5V。 我在一般的测试时,短时接5V是可以正常工作的。而且官方的最新版本DATASHEET是要求V30一直独立的,上一版是3V时与Vcc接一起。
至于不稳定还是从加强隔离的手段开始 ...
引用 网友C:

网友G:
笙泉的单片机品质很好的,

网友H(2010-11-23):
MCU从他出身的时候起就注定了要替大家背黑锅的。
就像一个人出现了说不清楚的异常举动后,没有人会怀疑内脏身体问题,首先想到的是————————————这人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啊?

所以很正常,嘿嘿。

MCU无缘无故如果会复位那么是MCU的问题,如果因为外设变化复位了,那么肯定是外设变化的时候,波动的干扰从各种途径侵入了MCU,把这个干扰源和途径找出来,并掐断他,然后对于有些干扰,除了掐断,还要给他另外找一个出路,学学大禹治水就行了。

网友I:
不懂啊啊啊

网友J:
可以试用MA805-24

1# hexenzhou

网友K:
对,可以试试82系列的MA805-24

网友L:
可以试用MA805-24

1# hexenzhou
引用 网友J:
什么时候出的?

网友M:
可以试用MA805-24

1# hexenzhou
引用 网友J:
这个片子效果是不是很好啊?

网友N:
MCU从他出身的时候起就注定了要替大家背黑锅的。
就像一个人出现了说不清楚的异常举动后,没有人会怀疑内脏身体问题,首先想到的是————————————这人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啊?

所以很正常,嘿嘿。

MCU无缘 ...
引用 网友H:
哈哈,这个比喻太恰当了

网友J:
超强抗干扰,您可以试着对比一下,我就不多说了!:)
21# houcs

网友O:
DATA SHEET 最后修改时间.

29. 版
本历史
版本
描述
日期
1. 首版
2010/06/29
v0.10
2. 编辑
v0.11
第114页 增加例程说明用户如何切换到外部晶振
第98页,增加ADC操作限制
2010/0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