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铃木JFET放大电路设计中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0-10-03):
设计指标:

电路:

2sk184参数

问题:
1、按照铃木所讲,设计的JFET VGS=-0.25v,栅极直流电位1.75v,源极电位2v。据设计条件和后续试验判断输入信号为1vpp,则输入交流信号后vgs的范围: -0.75v~0.25v,我不明白如果vgs=-0.75v时候小于了JFET的vp(夹断电压),管子不是截止了吗?

谢谢!!

网友A:
你问题中提到的“JFET的Vp”是什么?

网友B:
Vp应该指 Vgs(OFF) 吧 从表中看,Vgs(OFF)在 -0.2~-1.5V之间,条件是Id=0.1uA ,那么在Id=1mA(实际大概这么大)时Vgs(OFF)范围是多少呢?

网上查看2sk184资料,Vgs(OFF)和 Id的关系。
从图中用作图法可以得出,Id~=1mA时,是0.1uA的2倍左右,所以Vgs(OFF)在-0.4~-3.0V之间。

理论最大输入-0.75V确实可以让这个管子截止。

大部分情况下能放大1vpp。
但是还有极少情况(不同批次)会引起截止。

个人意见。

网友B:
回复 网友B:

还是没想明白。
可能铃木认为电路有最大输出3Vpp的能力。
但不保证一定有。呵呵

但铃木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一定是咱两的分析有问题。

期待大牛!

楼主:
回复 网友A:

vp指的是关断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迷惑是:
把VG设定为1.75v,VS=2V,这个VS不知道如何加上去的。VG是通过电阻分压得到,那VS呢?如何得到呢?

网友B:
Vs通过电路和器件资料算不出来。

其他条件不变,不同批次的2sk184,用在这个电路中Vs应该不同。

每个管子的传输特性都不一样,就跟你的图3.6中那么多条特性一样。

Vs静态工作点不影响放大倍数,但是如果造成Vgs过低,就会有问题吧。

像这个电路,Vg最低都0.75V了,那么Vs最低0V时,Vgs=-0.75V,Mos可能关断

等大牛们给结论了。

网友C:
Vgs越负,管子导通程度越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昨晚又看了几遍,似乎有点明白了,跟你交流交流。
铃木的设计过程,是先确定了ID,在设定VS=2V,据以上条件设定好RS的值。
根据ID确定VGS的值,据此计算VG,再用电阻分压,确定分压电阻的值。
其实静态工作点就把VGS固定为-0.25v,管子始终处于开启状态。当输入电压信号时,Vg点的电位跟Vs点的电位是跟随特性,总的叠加压差还是VGS=-0.25v。所以vgs跟输入信号的幅度关系不大。

你说对不对?

网友A:
9楼:
对了。
当然,Vgs还是变化的,若不变化,管子中电流也不会变化,Vs也就不会变化。但Vgs的变化比输入信号的变化要小不少。此即电压串联反馈。

网友B:
回复 楼主:

今天出去玩,回来的路上想到了这个问题。
一下子突然就明白了,Vgs在放大状态基本上是不变的,Vi直接叠加在Vs上,哈哈~

昨晚不知道怎么搞的,硬是绕不过这个弯,有些地方正负都搞反了。呵呵。

楼主:
那就好了,都明白了。还是交流交流不错,感谢21ic提供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