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V直流电源如何实现过压保护?

楼主(2010-10-03):
0V到30V之间可调输出,如何实现输出过压保护,因输出电压是可调输出,就要求过压保护电压值也随着改变.请问各大侠有什么方法实现?

网友A:
0v如何保护?
在调整输出电压的时候同步调整过压保护值。

网友B:
对,只要令过压保护动作值随输出电压同步变化即可。

楼主:
伟林电源大哥 有没有类似电路.能否给我参考一下!

网友B:
4楼:
先把你没有过压保护的电路贴出来。
而且,输出是可调稳压,过压保护在此有何意义?

网友A:
maychang兄,估计楼主是想在调整输出电压的时候也同时固定过压保护值,这个实现起来并不困难。

网友C:
调压限流 一般电源是这样的

楼主:
我的意思是,如果出现调整管击穿的现象.此时负载会有高压烧设备.
此时恒压与恒流都不起用.如果加入过压保护来切断输出.可以防址后级设备损坏

网友B:
8楼:
“我的意思是,如果出现调整管击穿的现象.此时负载会有高压烧设备。”
实在没有必要。
调整管你用2N3055,该管最大电流15A,基极开路时集电极和发射极之间耐压是70V,你的电路每支管子电流才1A多些,最大输出电压30V,余量已经放得够大。调整管击穿的可能性远比你手动调节过头输出太大的可能性要小。
图中没有表示出来,我猜调整输出电压你是用一个电位器。此电位器磨损造成输出电压过高的可能性都比调整管击穿可能性大。
伟林在6楼已经说过,实现随输出电压而变化的过压保护并不困难。不过,实在没有必要。

网友A:
大致画了个草图给你参考一下。

楼主:
伟林大哥.此电路图我当初也这么想,
但有一个小问题困扰着.VT1-A与VT1-B如果是双连电位器.不敢保证两个电位器线性一至,如果电位器线性不好产生LM358反相端电压小于正相端,此时358输出为正.电源没有输出.出现误动做.
         想是这么想,不知实际会不会出现此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