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R2110驱动问题!救命

楼主(2010-10-03):
我最近做开关电源,51单片机输出10KHzPWM波驱动IRFP450,中间要接IR2110,接好后,输入时14V,后面的发光二极管与4.7K电阻串联作为负载。发现输出的电压在5V——9V之间不断波动。请问是什么问题,并且有什么解决方案,比如用IR2117或者IR2101怎么替换,或者像我这种输入电压不高的情况下,有没有其他的MOSFET驱动电路。谢谢各位高手了,急急急!

网友A:
这种芯片,没有负载(使用IRFP450的全桥或半桥开关电路)是不能工作的。即使有全桥或半桥电路,全桥或半桥没有加上高压电源该驱动芯片都不能工作。
应该先弄清楚这种芯片工作原理,尤其是其自举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我是按照网上的经典接法接的啊?难道是输入电压太低,真的要500V那么高?

网友A:
3楼:
当然不是必须几百V那么高电压。
从你的图中看,根本不是全桥或半桥电路,而这种驱动芯片是为全桥或半桥电路设计的。
你的电路,是单端Buck电路。驱动这种电路中的功率开关管,不必使用IR2110这样的驱动芯片。
仅就你的开关电路而言,负载极轻。那么100uH的电感L1参数是否合适?
实际上,VT1改用小功率P沟管,驱动很容易,一支小功率三极管即可。VT1改用8550这样的小功率PNP三极管亦可。

网友A:
再说,PWM控制的是LED的亮度。要控制LED亮度,根本不必滤波,L1C4都可以省掉,直接用脉冲电流给LED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位高手你可能会错意了,我接的是假负载,我设计的开关电源要求是3V——12V可调,电流最大是3A,这样的要求你看还可以用8550吗?在线等,谢谢!

网友A:
3A电流当然8550受不了。这种情况,最好采用P沟MOSFET,不必使用IR2110,单片机驱动一支8050,8050驱动P沟MOSFET。
你的假负载与实际负载的距离也太远了些。4.7k电阻上才多么一点点电流?
开关电源与线性电源区别之一,是负载数值对开关电源工作状态影响相当大。

楼主:
哦,我试一下,第一次做开关电源,没有头绪。多谢了。

楼主:
用N沟道MOSFET可以实现吗?我手边没有P沟道的。

楼主:
我测了一下单片机输出的10KHzPWM波的电压在2.5V左右,用它驱动三极管时,三极管电源要接多少伏的啊?

网友A:
9楼:
用N沟管需要一个比14V再高几V的电压,比较麻烦。这样功率的P沟管容易买到,也不贵,若是高电压大功率,P沟管就很贵,而且非常高电压的根本做不出来。
10楼:
三极管电源电压视驱动需要而定。

楼主:
哦,真是太感谢你了!做这个东西我真是受益匪浅啊!

楼主:
我想问一下选择三极管的电源是根据MOSFET的Vgs决定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问一下选择三极管的电源是根据MOSFET的Vgs决定的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位老师可否帮我画一个三极管驱动MOSFET管的的电路,不胜感激!

网友B(2013-05-27):
BUCK电源可以空载,楼上的大神们在争什么假负载大小啊的什么搞啥啊

网友:
新手来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3A电流当然8550受不了。这种情况,最好采用P沟MOSFET,不必使用IR2110,单片机驱动一支8050,8050驱动P沟MO ...

你好,我也做用IR2110驱动全桥逆变,给全桥端加上小电压(15VDC)的时候,输出经过LC滤波是正弦波,但是给全桥端加上其他(例如25V,150v都不恩能够正常输出波形,也就是输出偶尔有正弦波出现,测了下驱动,本来没滤波之前应该是SPWM波,可是现在确实隔一段有SPWM波出现,请问是什么问题,如果方便的话,QQ能聊吗?我的380454618,谢谢啦

网友C:
1.将 D3 换成 IRFP450,与 VT1 构成半桥。
2.将增加的这个 IRFP450 栅极接到 IR2110 的 LO 上。
3.用对称的 PWM 接在 HIN 和 LIN 上。
4.你这电路中缺少半桥的下半臂,所以不能有效的对自举电容充电。因此,上半臂的驱动电路等于没有供电。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D:
哈哈!…苍天呀!大地呀!哪位天使姐姐神助呀!…我!“胡汉三又回来了…”嘿嘿!{闪闪红星的台词}

网友E(2020-10-16):
引用 网友A:
9楼:
用N沟管需要一个比14V再高几V的电压,比较麻烦。这样功率的P沟管容易买到,也不贵,若是高电压大功率 ...

老师您好!我现在要做一个高压直流310V的MOS管通断,选用的是ir2117,目前存在一些问题没有调通,VDD是12V供电,PWM脚是3.3V,电路图如下,请老师指点!

网友F:
楼主为什么不直接用现成的DC-DC芯片,品种非常多啊,价格也不高,国产(包括台湾)的批量价格1.00元左右

网友F:
DC-DC BUCK电源芯片的基本原理和组成
https://blog.csdn.net/Albert992/article/details/106482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