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书中有关基本共射放大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0-10-03):
对于上图中的基本共射放大电路,书中有这么一句话“管压降总量u(CE)=U(CEQ)+u(ce),将管压降中的直流分量U(CEQ)去掉,就得到一个与输入电压u(i)相位相反且放大了的交流电压Uo。”
对此,我有疑问,此交流电压Uo是否是图中所标的Uo?
抑或是,实际上输出电压u(o)=U(ceQ)+Uo=u(CE),这里讲的只是交流电压Uo?可是书上并没有说明呀,他在图中注明了个Uo,至始至终又只提到了交流电压Uo。

恳请各位指教。

网友A:
是的,指交流分量.耦合一下 就有了

网友B:
这里的u(o)指的是交流放大的量。在这里可以认为是u(ce)

网友C:
LZ看书很仔细 图中标的表示直流和交流的叠加 那句话讲的是指去除直流成分后成比例关系
不过俺觉得课本这么叙述挺费解的
看一下课本开篇的符号约定是怎么讲的

网友C:
经常跟人交流 学起来也会轻松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课本前面的符号说明里,Ui代表交流输入信号,Uo代表交流输出信号。

一个人自学,刚踏入电子,不得不严谨一点,有时候你想当然觉得是对的、符合道理的事,其实并不是那么一回事。

谢谢

网友C:
奇怪了 我明明是看见LZ的跟帖再回帖的 但是5L和6L却颠倒过来了 :L

网友C:
看来网管真好在修改系统时间:lol

楼主:
网速慢,回复时多发了个,就删掉了,可能刚好你回帖时刚好夹在了中间

网友D:
其实这里面的Uo应该是直流加交流分量的,假如在输出加耦合电容的话就只有交流分量了,图上标的只是想说明小信号的放大,只是在讲交流成份。

网友E(2013-01-20):
对此,我有疑问,此交流电压Uo是否是图中所标的Uo?

不是的。图中没有隔直电容 ,所以图中的Uo应该是直流加交流!

网友F:
围观大神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