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芯片DM9000EP ping不通

楼主(2010-10-03):
系统用的是友善之臂的MICRO2440核心板,网卡芯片是DM9000EP,原理图是参照友善之臂的原理图画的,不过它的用的是集成网络芯片的RJ45插座,我选用的是HR601680网络变压器加上一般的RJ45插座,因为DM9000 PDF上说只需要1:1的网络变压器都可以用,所以就选了这一款。
    调试时发现连接PC机可以正常连接,也就是说MICRO2440核心板加载驱动后PC机显示网络已连接,但是从两边ping都是不通的,用Wireshark抓包工具可以抓到包,但是源地址和目标MAC地址都乱码,且是随机出现,内容也都是乱码。首先怀疑电路图,但是电路图都是按友善之臂接的,除了我的模数没有分开;又怀疑网络变压器和晶体振荡器,但是抓包工具都已经抓到包了,只是不对,就排除了晶体振荡器和网络变压器;用示波器测试DM9000EP的中断、片选、读、写引脚都有信号,就是说ping命令发出后,各信号都有反映,没有ping命令时中断没有,但是片选和读信号一直都有,即使不插网线时片选也有信号,确定不是杂波,是确实的信号,和开发板对比了下,开发板的信号比较短,而我的底板信号比较长。
    就是这样的情况,中间也查了一下电源,电源也没有什么大问题,最后就怀疑DM9000芯片是不是有问题,因为做了四块底板,但是只有一个核心板插上能够启动,其他的核心板插上ARM只要一读DM9000芯片就死掉了,要不就是布线的问题了。
    请各位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你在本论坛搜索下,DM9000,前段时间刚讨论过,看下看有帮助没。

楼主:
谢了,我搜过,只有两个贴,情况和我的不一样,我的是直接ping不通,别人的一般都是掉线之类的!

楼主:
我的DP9000EP的状态灯是亮的,当有数据的时候会闪的,现在就很纳闷为什么发出去的MAC地址都是错的,难道是电源不稳?电源不稳不应该是这个表现,应该是掉线才对;难道是没有走差分线?郁闷!
   在内核中加入了读取DM9000的语句,显示无法读取DM9000,明天加班要看看是不是能够读取到DM9000的ID,如果读取不到是不是硬件连线或供电有问题?

网友B:
很明显, 驱动问题.

如果用了官方驱动, 可以推测是芯片问题. 找axwjiang问问.

楼主:
今天上午来调试,用wireshark抓包后显示源MAC地址和目的MAC地址很有规律,以前的都是随机出现的,但是发现源MAC和目的MAC ping过一段时间没有响应的DM9000就自动把源和目的MAC地址交换一下,但是交换过程中有移位的现象。只听说DM9000可以对交叉线和直连线进行翻转,还没有听说过DM9000对源MAC和目的MAC还能翻转。没有人有相同的问题?

网友C:
我调DM9161时,倒是在物理地址上栽过跟头,不知道DM9000的物理地址怎么回事

楼主:
昨天怀疑6.8K的电阻有问题,今天来测量了一下,我的电阻和开发板的电阻是一样的,实在找不到原因,还是等大家都上班了再找一个新DM9000来试一下吧。

网友D:
楼上的,你看过人家开发板的代码吗?
如果人家把代码写成换了开发板就不能用,你不是白费力?

楼主:
今天换了直接从总代理处拿的片子,重新焊接上也还是以前的老问题,看来是我的布板的问题了,明天开始重新画一版了,这次准备用四层板了,谢谢各位的关注。

网友E:
楼主,不好意思,一直都没有看见您的留言!我看了下,您说读ID是乱码,很可能是时序设置不正确。如果方便加一下我的QQ1604206301

网友E:
6.8K的电阻是需要1%精度要求的!

网友E(2010-12-04):
楼上的,有个技术问题请您帮忙,能否解决!

网友E:
DM9000AEP调试的时候注意事项:
1.首先要判断芯片的真假。常见的方法是读取芯片的ID号。当然有些工程师朋友的寄存器设置,以及时序设置有问题,读取芯片的ID号就会错。读取ID是最基本的操作。

2.其次确认芯片无质量问题后,再确定是硬件,还是软件方面的问题。一般软件方面,问题很容易解决。硬件问题,需要注意:
网络变压器的CT端,一般要接DM9000AEP的管脚2,9脚输出的2.5V,输出的时候一般要加一个稳压电容以及一个滤波电容,稳压电容至少200uf。
另外可以通过10M下是否有连接,来判断网络变压器是否连接正确。不同的网络变压器,连接电路一般有差异,要注意兼容性。

3.其次发送和接收的几个50欧姆的电阻,电阻值一定要正确,如果不正确,会有丢包现象。或者网络时断时续。

4.DM9000AEP的datasheet,必须要看,不看的工程师,自己瞎琢磨,一般会耽误时间的。

5.在驱动程序里最好要添加打印信息,打印信息可以反馈硬件的故障,对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很有帮助。

6.一般晶振,网络变压器,最好要买真货,如果买到假的,通常很难从电路上分析出问题,通常要经过很长时间的测试,才发现。最好不要在电子市场买东西,假的东西很多。亲身经历。特别是Pluse的H1102很多假冒的。

7.网络变压器的49.9的电阻,不用接任何电源。

8.PWRST复位引脚,如果是通过GPIO控制,应该是下拉电阻,不是上拉电阻。

网友F(2011-02-16):
我现在的设计中采用的是DM9000IEP的片子,
1、cs IOR IOW CMD等信号均正常输出
2、复位采用了上电复位及arm的IO复位
3、同一批的PCBA,有的板能正常读取ID(但很不稳定,过一段时间又不行),有的根本读取到的就是不定值(如0x3E003837、0x10000A46

请高手指点,万分感激

网友G(2011-03-27):
搞定了吗?
现在有DM9000IEP的片子了?

网友G:
15楼说的及是!太对了!
是有经验的高手!

网友G:
一般要接DM9000AEP的管脚2,9脚输出的2.5V,输出的时候一般要加一个稳压电容以及一个滤波电容,稳压电容至少200uf

这点很关键!

网友H(2011-05-20):
ls ,DM9000EP 非DM9000AEP

网友I(2011-12-28):
15# axwjiang 我的dm9000aep能正确读取ID ,但ping不通啊,是硬件的问题还是软件的问题?那个mrcmdx的寄存器一直不能是01H。求教了!

网友(2012-10-25):
现做的一款采集箱,用网口实时全天24小时采集数据,网口传输速率60KB/S,
发现网口IC DM9000AEP 发热很大啊,30-40度啊,烫手,网线拔掉再插上通信连不上啊

正常情况是:网口通信过程中,网口无论拔插多少次,只要网线插上,网络都会自动连上啊.
当然开机重启网线是会连上的。

用久了网口不支持热拔热插?
这是怎么回事呢?请教高手!如何解决啊?

网友J:
读取ID,ping不通,基本上就是驱动写的不正确。

网友K(2013-01-17):
我的DM9000读取Id有问题,我用的是OK6410,在研究UBOOT,用tftp下载,本来已经正常下以用了,可以下载了,但是突然又出问题了,ping不通,读到的ID是0x10000a46,很稳定的0x10000a46,怎么回事,求解。。。

网友L(2014-03-03):
驱动问题,DAVICOM产品在中国大陆已经推广多年,产品一直在升级,驱动一直是遗留的老驱动,一但产品的批次或是线路稍有改变,就会产生各种问题,如是有其他问题,我们可以探讨

网友M:
引用 网友L:
驱动问题,DAVICOM产品在中国大陆已经推广多年,产品一直在升级,驱动一直是遗留的老驱动,一但产品的批次 ...

各种调不通啊,之前用的E,现在正在改版准备用C

网友L:
引用 网友M:
各种调不通啊,之前用的E,现在正在改版准备用C

CEP是目前性价比较高的一款,48PIN···需要相关参考资料可以联系我QQ:1215483516!

网友N(2017-03-17):
引用 网友G:
一般要接DM9000AEP的管脚2,9脚输出的2.5V,输出的时候一般要加一个稳压电容以及一个滤波电容,稳压电容至少 ...

输出只有2.4V,为啥,几十片都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