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高手求救

楼主(2010-10-03):
哪位高手知道肖特基势垒二极管的工作频率是多少,最好是有具体的型号。先谢了

网友A:
看器件手册啊,注意其肖特基势垒电容容量参数,肖特基管的反向恢复时间由势垒电容和回路电阻构成的RC回路的时间常数决定,通常都可做到MHz-GHZ量级,有的甚至可达百G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