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刚开始接触AVR,用C编写程序,一般用什么软件

楼主(2010-10-03):
本人在学51单片机时,都是使用的汇编语言写的程序,现在正在学习AVR,想改用C,毕竟感觉C的优势更大些,但不知道AVR调试软件都有哪些,哪些能用C写,希望过来人给指点指点

网友A:
学习用可以考虑ICC_AVR 做产品建议用IAR-AVR,祝你好运!

网友B:
用AVR的C编译器可选择的很多,入门学习可以考虑用ICC,做一般产品可以用ICC或IAR-AVR,
做顶级产品唯一就只能选择GCC-AVR。

网友:
用AVR的C编译器可选择的很多,入门学习可以考虑用ICC,做一般产品可以用ICC或IAR-AVR,
做顶级产品唯一就只能选择GCC-AVR。
引用 网友B:

  可以解释下为什么??

网友C:
是啊,我也想知道2楼说法的原因。

网友D:
想知道原因?从嵌入式系统开发中走一趟回来就能弄明白。

网友E:
基于个人对GCC-AVR的一些了解,GCC-AVR是一个支持多种单片机编程的一个工具,例如51、AVR、ARM等等,好像还能做C++编程,不过好像不支持PIC。本人没用过,只是对GCC-AVR的一些了解。我做AVR用的是CVAVR,但多数人都是用ICCAVR。

网友B:
GCC不支持51和PIC

网友F:
如果是纯学习,用GCC是最好的。免费的软件可以逼着你去深入了解一些东西。

网友G(2013-03-09):
ICC和IAR有什么区别呢?是免费的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ICC和IAR有什么区别呢?是免费的吗?

不是免费的  网上有**文件

网友I(2014-02-21):
有中文的ICC和IAR版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