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余爱好者求救!

楼主(2010-10-04):
注塑机烘干机,使用市面上的通用热电耦温控器控制!温度在40—80度之间,不知道为什么经常失控!烘干机内塑料熔成一大块,有时候连发热筒都烧变型报废!
现在想用两个DS1802作温度检测,89C51作主控!用两个DS1802的温度作比较,当两个温度误差大到一定程度时,判断为温度传感器有故障,停止输出并报警!再用一个IO口检测主接触器是否有卡死现象!如果有报警提示!
如果那位兄弟姐妹有这方面经验或改进方法的请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A:
如果你有MCU应用电路设计的能力这个项目实在是小菜,只要弄明白集成传感器的用法即可,务必要仔细阅读器件手册,网上也可以搜到相关例程可供参考。

楼主:
多谢兄台指点!我就会一点汇编,我想应可以吧!先试一下!如果自己搞不好,还望兄台多多指教!

网友B:
硬件上有个51足够了,甚至可以使用洞洞板试试看。
主接触器一般有辅助触点,用一个光耦检测是否闭合;
控制主接触器一般使用一个固态继电器或者继电器均可以控制。
试试看吧,不算很难。

网友C:
1820价格比较贵

网友D:
你要是只想解决问题,用个运放做个窗口比较器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DS1802我还没见过,我只知道有个DS18B20,呵呵。。。

网友F:
热继电器,内部是双金属片,用两个触点常闭的热继电器串联,绝对可靠。

网友G:
热继电器的可靠性是比较高,更谈不上绝对可靠。

因为金属多运动了有疲劳性。

楼主:
基本程序我以写好,就是不道知这数据处理应该怎样做!
我的想法是:
A 表示设定值,B表示当前温度,C表示误差设定值。
输出=A-(B减去或加上C),如果A不够减表示当前温度以超出设定温停止加热,如果A够减就表示还没有达到设定温度继续加热!
请问这样控制可行吗?我听说PID 控制很好,不过我不会!有谁可以说一下!
或者那位兄台有更好的控制方法,请指教一下,不过不要太难,不然看不明白!
谢谢!

网友H:
估计是干扰

网友I:
再用一个IO口检测主接触器是否有卡死现象!如果有报警提示!
这个问题我建议:两个监测点:1,检测交流接触器的线圈是否有电。2,在交流接触器的负荷侧检测有无电压输出。然后比较。

网友J:
要求不高就不用PID。

这个东西问题是加热惯性。

比如,你停止加热,由于惯性温度会继续升高。。。
开始加热时,由于惯性问题温度并没有马上升高。。。

其实可以最简单的做实验:
B>(A+C),停止加热
B<(A-C),开始加热。

不过,你这个东西好像是接触器控制加热的吧?

不太适合频繁开停,如果是这样貌似PID在这里用不到。

因为PID输出的是一个数字量,这里接触器貌似不行。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就先按你的方法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