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51单片机字符变量定义问题

楼主(2010-10-04):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 (uint a) //延时程序
{
      uchar i;
      while(--a!=0)
      {
            for(i=0;i<12;i++);
       }
}

void display(uint a)  //显示程序
{
     P1=0x00; //LED小灯亮
     delay(a);   //延时a的长度
     P1=0xff; //LED小灯灭
     delay(200-a);//延时总PWM长度减a
}

程序如上,请问,显示程序中变量a没定义初值是不是默认为0还是65535啊?在线等答案~~~~~~~~

楼主:
:'(为什么delay(a);中要加个a呢,加个a又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delay(200-a);//延时总PWM长度减a 这句又是什么意思啊:dizzy:  哎,

网友A:
200-a不等于0!,即非零!

网友B:
这程序写的怎么看起来这么别扭!

网友C:
主函数里调用显示程序时会赋值给a

网友D:
a一般默认为0,但也不排除其它情况,最好在使用之前进行初始化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