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3904三极管组合成的电路,请教工作原理

楼主(2010-10-04):
如图所示, 求师傅指点迷津:P 在线等答案. 上次不会发图,这次应该可以显示了:L

大家看第二张图,我已经把它全画出来了,VCC是3.6V   电路工作时Rout会有一个+3.6V的输出电压,Gout输出-3.6V  只是不知道工作原理,还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谢谢:loveliness:

网友A:
限流!
Iq1=(Vbe2+Ibq1*1K)/2R2

网友B:
应该是恒流源

网友C:
Iq1=(Vbe2+Ibq1*1K)/2R2.....
IQ1:通过Q1的电流。
VBE2:   ?
IBQ1:    ?
请二楼大侠说说这个等式中各个词的意思。谢谢。、

网友D:
VBE2是Q2的基极与发射极压降; IBQ1是Q1的基极电流
   个人理解应该是IBQ1应该改为IBQ2!

网友E:
恒流源,粗略估计电流为0.6/2.2R

网友F:
具体是如何算出的呢?

网友G:
恒流控制,以Q2的导通电压为准。

网友H:
限流作用
当2R2两端的电压大于0.7V时,Q2导通,Q1电流不增加
当2R2两端电压小于0.7V时,Q2旁路

网友I:
如果Q2导通了,输出就会变为零。所以要找Q2导通的临界条件,基极电压06V,所以即Q1的发射极的电压近似于06V,由此得出(Q1)Ic=06/2.2
如有错误,欢迎大家指出

网友J:
没有一个定量分析的?

网友K:
恒流源?这一说法是有争议的.望有高人给予解析.

网友L:
应该是防止过载的,负载电流从Q1集电极流入,负载电流过大时Q2导通分流

网友M:
.

如果不是一个特性非常单一的电路,在脱离了工作环境的情况下,
一般不好说是什么功能的电路.

对于这种电路,只能分析一下他的特性.但功能得结合实际应用来说:

2R2本除了担当Q1的发射极电阻(具有发射极电阻的功能),外,
还是Q2的反馈采样.

A:在Q2的VBE达不到开启电压前,电路的输出依然是共射极电路的输出特性.

B:当,Q2的VBE达到开启电压后,
Q2担当两种角色任务:
B1:在放大时:是一个负反馈支路(增强了2R2的反馈作用)-------这是这电路可作为恒流电路的很主要的一个原因.电流由Q2的VBE和2R2的值确定.
B2:开关时:并且在一定的外界输入前提下,电路还能振荡/可能说自激吧,

把电路的特性分析完,并组合实际的完整电路,就能分析电路的功能,以及在电路中所能起到的作用.或者得到电路的优缺点.

网友J:
我分析了半天,
觉得不太好定量分析,
和14楼意见相同,防止过载。

期待高手定量分析,
这才是正道。

网友N:
同意15楼的观点!

网友O:
在产品上见过类似的,有PNP型管组成的电路。此图稍作修改可用于限流驱动某些特定负载,比如LED。

网友O:
请看图,欢迎拍砖……

网友A:
哈哈,我的失误,四、五楼说得对,应该是Ibq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