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DA出来的0-4.5V的信号如何扩流??供电电源为5V.

楼主(2010-10-04):
用三极管跟随,一般的硅管,有0.7V的压降,不行。不论NPN和PNP。
用NPN型,出来的是0-3.8V.
用PNP型,出来的是1.2-5V.

还有什么办法??

网友A:
用运放吧,运放接成跟随器。但也要考虑某些运放的输入范围和摆幅问题
用三极管也是可以,适当设计电路、或者加个辅助电源,还是能做到的,毕竞组成集成电路的基本元件也是三极管

网友B:
用轨到轨运算放大器扩流,如果还不够,后面再用三极管进一步扩流,三极管压降可以用运放补偿掉。

网友C:
运放加MOS管扩流吧。三极管的压降比较愁人。

楼主:
请楼上的说的详细点。主要是MOS管如何扩流?

网友D:
全轨对轨(输入输出均轨对轨),如果功率不够可以并联,并联方式自己找;或者在运放后使用PNP/PMOS用LDO的形式连接扩流(注意稳定性)

网友E:
全轨对轨(输入输出均轨对轨),如果功率不够可以并联!就用这个方法,我过去用324做过这种模式的扩流,只不过你这里不能用324,你一定要用轨对轨的运放。应该用两片4运放就足够了。
如果要是没有记错的话,普通运放一个输出就可以达到20MA的。保守点多用几个运放并联

网友F:
楼主应该说明要扩流到多少?

网友G:
电源的电压为5V,一般很难做到4.5V的。用轨到轨的运放,可以做到这一点。例如,TLV271-Q1。

网友H:
楼主应该说明要扩流到多少?
引用 网友F:

顶8楼。

网友I:
试试这个电路:注意IN、OUT信号相位差180度。

网友J:
回9楼,轨到轨运放选择TLV271-Q1 就费米了,SGM321就可以,就是不知道楼主需要扩多大的电流,如果20mA,一个SGM321就够了,如果要40mA,一个SGM358就可以,用SGM324可以扩到80mA,如果要扩更大的电流,就是其他高手的方法了,运放+MOS管

楼主:
回11楼。这个电路,我模拟了一下。好像运行不起来。还有输入信号是模拟信号。加电容,好像不行吧。

网友K:
呵呵,都想的复杂了啊,就用一个PNP管子啊!你要的是0-4。5V呀,选 个锗管不就结压0。2V了。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锗管。

楼主:
不行,锗管很难买呀。

网友K:
那就PNP和NPN组合一下,解决那个0。7V就是了。

网友K:
也可以用个空余的口线做个倍压电路供LM358,跟随,倍压给358供电,供10V电源6-36V全可,让他能输出4。5V就成,呵呵,这个麻烦一点,成本还是比轨对轨便宜多了。一个口线,一个电容,一个二极管,一个色码 电感没那么贵,呵呵!
可以的话,看看楼主电路,方法多的是啊!

网友L:
可以参考一下rail to rail 运放的输出结构

楼主:
zhufdf,感谢你的回复。请问用单片机如何做倍压电路?能画个图吗?

网友K:
今天要出去有点事,你加我QQ吧,加我给你画个图,你试试再说,下午才能回来。呵呵!

网友K:
看来楼主已经解决了,没联系我。呵呵,解决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