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

楼主:
图已修改。
原理图和PCB都有。请大家帮看看。
现在情况是,这板子,我一上电,两个电阻,220V进来的那个100欧2W,和后面的100欧1W就发热变黑了。
鄙人对开关电源基本不懂(周围人都说是开关电源,可我翻阅了些书,没有相像的。。所以无从下手),特来向各位前辈请教。

网友A(2010-10-04):
可以肯定的是你的图错了。

网友B:
100欧2w的电流只有141mA,是不是设计合适,另外指出图上的两个100欧电阻位置

楼主:
可以肯定的是你的图错了。
引用 网友A:

请问哪错了?

楼主:
100欧2w的电流只有141mA,是不是设计合适,另外指出图上的两个100欧电阻位置
引用 网友B:

100欧2w的电流只有141mA  这个是如何计算的?
位置如下

网友C:
4楼:
错的地方不止一处。
至少,电原理图和电路板图上1A/500V整流桥方向不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个画时是错了。。。实际使用时,器件是对的上的。

网友A:
先把图画对了再说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已修改

楼主:
这是什么类型的开关电源?翻过几本书,都没找到。望达人指点,还有前面有人指出有错的,我图都修改了,请再看看,还哪有可疑。:lol

楼主:
回复 楼主:
如此无爱。。。哎。没人理。还是我问的问题太白痴?

网友C:
可以肯定,不是开关电源。

楼主:
可以肯定,不是开关电源。
引用 网友C:

那,可能是什么电路?跟一般的工频变压器220v变12V又不一样,上面还有光耦,三极管等器件。

网友D:
不是开关电源吧,最基本的电感都没有,怎么实现升降压呢?

楼主:
诺大的论坛,传说中的高手们?竟无一人知道这是什么电路?

我承认,我是求喷的。

网友C:
从图中看,光耦不过是传递那支三极管的基极驱动信号,控制继电器动作。

楼主:
从图中看,光耦不过是传递那支三极管的基极驱动信号,控制继电器动作。
引用 网友C:

原板,变压器输出至VCC处电压为12V左右,
D1为一12V左右稳压管,若VCC处高于12V时,光耦输入端导通,输出端也随之导通,致变压器前级那部分电路(这部分是完全看不懂如何工作)产生变化!  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