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c8954,485接口下载程序会有问题吗?

楼主(2010-10-04):
我想使用485下载程序,是不是会有问题出现,我使用mpc8954,485接口

下载程序会有问题吗?

网友A:
应该不行吧,除非自己做ISP code

网友B(2011-08-19):
主要是MPC8954出厂的原始ISP引导码,是需要使用小尤鱼或是U2烧写器搭配,除非另外重新编程为串口的ISP引导码,否则不管是232还是485都无法下载程序。
232或是485只是不同接口的电平转换,与能不能下载不是直接关系。

网友C:
不是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