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驱蚊虫器

楼主(2010-10-04):
这是一款极简单的超声波驱蚊、虫、蟑螂电路。
电路由CMOS 4047单稳态触发器构成张弛振荡电路,通过调整4K7,使它的中心频率约在22KHz左右,再由4个晶体管组成的桥式功率输出,去推动3.25 inch Piezo发出超声波信号。

网友A:
看来,我不用去买黑旋风了

网友B:
这类的东西貌似不怎么实用!但是支持楼主发图~~

网友C:
怎么觉得PNP和NPN放反了?

网友D:
没有反 是图腾柱驱动

网友E:
夏天过了。。。。蚊子明天回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是倒着花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乘着一个冬天,自己做个;P

楼主:
回复 网友A:
12V的电源不好找啊

网友F:
貌似现在没什么蚊子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稍作改动,可以驱赶别的小虫子哈

网友G(2010-12-02):
实用吗 我有个成品貌似效果一般

楼主(2011-01-22):
回复 网友G:
纯属做着玩玩儿的

网友H:
有机会做个玩玩

楼主:
回复 网友H:
准备做个简易的PWM装置

网友I:
有木牛用塞?怀疑中!

网友J:
我也在质疑有没有用!

网友K:
超声波对蚊子根本没用。
蚊子查找目标基本上是根据温度(红外信号)、气味(主要是乳酸)、二氧化碳浓度等指标。
我曾经做过一套诱杀系统,释放红外、乳酸溶液,增加二氧化碳浓度吸引蚊子,然后通过高压诱杀,
效果不错,只是二氧化碳是化学方式实现的,系统无法做小,成本也高,没法产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