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

楼主(2010-10-04):
介绍几个定时器给大家认识

楼主:
本电路定时时间范围为6—60秒。
当接通开关AN时,继电器J1吸合,电容C1通过R1和电位器KP充电,当C1两端电压达到电源电压的2/3时,IC的输出状态翻转,完成定时过程。

楼主:
稳压二极管VW2作用是当电源电压发生变比时,可保证闻值电压稳定;VW1用于稳定电容充电电压,以进一步提高精度。
电路的定时时间T=1.1(R1+KP)C1,调节KP,可获得6—60秒内的任一定时时间。
稳压二极管VW1选用8V、1/2W,VW2 6V、1/2W.

楼主:
这是一款用CD4060制作的定时器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3Q

网友B:
都是过时的东西,现在的单片机做定时器即准确,又可靠.......

网友C:
电路复杂成本高还不一定稳定,用定时器中断好多了

网友D:
好久没有看到555定时器。

楼主(2011-01-30):
回复 网友B:
这年头必须用单片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曾经的书上瞅见过~~嘿嘿

网友E:
用单片机不见得稳定,能够有更高端的就更好了。当然能够有原创就更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再高端就PLC啦~~

网友F:
创造电路,要求水平很高.

网友G(2011-03-16):
NE555电路很强大

网友H:
图1的两个稳压管有点多余,555内部的比较电压是用电源做参考的,定时时间和电源电压理论上没关系。
输出的二极管也没必要加。

网友I:
回复 网友H:
你不怕继电器断开的时候线圈产生的电势进入555的3脚?

网友J:
555一直是经典啊  但是单片机的晶振定时也很准确的 而且更容易实现

网友K:
用单片机,或者专业的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