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傻的问一句,是否可用汇编语言来对STM32103编程?

楼主(2010-10-04):
我暂时不需要OS,不需要界面,纯粹为了通信和控制之用,是否可用汇编语言来对STM30F103编程呢?

网友A:
当然可以了

网友B:
肯定可以  但是不建议用哟

网友C:
以普通人的水平,用汇编语言来对STM32编程,只适合编写小的函数;如果想都用汇编语言,那就只有坏处而没有好处,因为无论代码的大小和执行速度,都不如用C编译器来得好。

网友D:
你可以步行去北京,如果你有车,为什么为开车去呢?
这二个的上手速度差无数倍;用C肯定比用汇编上手快;
你还年轻,用C吧!
如果真的你只有这一个不大的小项目,以后你也不搞了,你就别用汇编或C,找人做一下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