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琢磨着如何设计个DC12V和AC220V的切换电路?

楼主(2010-10-04):
这种电源电路不符常规,需要采用些技巧,又要考虑耐压和可靠性.

电源输入端有时DC12V,有时AC220V,负载功耗为8W左右.电路中没备用电池.

我初步设想:先整流滤波,前级使用110V/220V切换芯片(STR81145),但单单用它是达不到目的的,因为这颗芯片是在110V左右输入时才能导通输出,所以DC12V过来时,还是没输出,可是有个引脚是控制极这时与输入端电压几乎相同,此控制极在220V输入时是处低电平的,我借用此脚来做**,从而驱动后面的MOS管的G极,如是N型管,D极接的是整流后的正极,高达300多伏.但要使得D极12V时导通.这样后级两隔离开关电源12/5V和220/5V,最终合并.

不知上面自己是否表述清楚没,这种思路是否可行?MOS管如何选型?MOS管旁边电路如何来搭,还不是很明晰……

希望得到些能人的提示!谢谢!

网友A:
不太明白,最好有个示意图

楼主:
唉,很抱歉!因手头这台电脑没装画图软件,明天得画个示意图来说明下……

网友B:
简单的点说是做两个电源,利用其中一个输出来控制另外一个输出就好了。

楼主:
应该还不能如此简单归纳。先贴下我要用的STR81145芯片的内部原理图:

刚接了这种芯片通电到AC220V的整流端,量得有328V加在芯片的第2、5脚间,第4、5脚也有328V。本来我认为第4脚应该为0V左右的,第1和3脚是0V;
因为我加在此颗芯片第2、5间电压为12V时,第4、5间电压也是12V。第1浮有2V,第3脚0V。
这么试验的结果,我就不知道怎么去用这颗芯片来作电源切换了……

网友B:
就不考虑这个芯片了,你可以利用这个芯片的输出来控制另外一组12v的工作状态就好了。

楼主:
谢谢“伟林电源”的关注回复!我目前还不清楚这么个设计到底难度多大,要不要接这个案子。其他方面的单片机采集电压和控制,然后自定些协议收发,我倒可完全弄下来。但目前卡壳在这里。。。

STR81145的试验与事先掌握的理论不相符,不知道是不是芯片问题,可我买了颗原装,也买颗散新的,实验结果都一样,应该是自己知识掌握不透的原因。针对这颗芯片的输入220V和12V,输出结果都一样,没看出什么差别,所以不知道怎么用它了。撇开它又感到自己是在逃避问题。

后又翻了些书,6楼中的图示用了双向晶闸管,所以觉得还不如就直接按这个图搭电路就得了。也就是当输入12V时,使得3脚为12V;220V输入时3脚为0V。这样留给自己的问题则是选择电阻值和符合要求的双向晶闸管。此图的双向晶闸管应该工作在第三象限,门极低电平导通。但我试着对晶闸管在电脑上仿真,结果又不同,真是闹不明白……

楼主:
没人帮下忙,看来得拒绝揽这个事了……

有同仁做过,当输入12V直流时是用一高压MOS管,从而220V电压过来冲击时不至于损坏后面电路,另外用了一220V继电器作为切换。但我还是不知如何分析来做,因我原先用继电器切换时,输入端电源变化,导致继电器触点发生点焊现象,从而烧坏后面电路。

网友B:
真的没你想象的那么困难,我们私下解决吧。

楼主:
好的,希望能做成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