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 #24漆包線是什麽電感?

楼主(2010-10-04):
各位帮忙看看吧 1-1/2 #24漆包線是什么意思?应该是个电感 但我看不懂这个参数。
多谢啦!!!
原文是: 此訊號經由 C1 耦合到一個 3 段的調諧濾波線路,這是由 L1~L5 及 C2~C6 所組成的帶通濾波器,它可以衰減掉 118~135MHz 以外的訊號。經過此道濾波手續之後,叫以提高接收機的選擇性 (SELECTlVITY)。 L1, L3, L5: 1-1/2 #24漆包線

网友A:
可能是一又二分之一匝。
也可能是一匝,1/2英寸直径。

网友B:
最好提供电路以供分析,单看标注一匝半的可能性大,如果是直径,1/2英寸或1/2厘米尺寸太大了。

楼主:
上图了  请各位老师看一下 谢谢

网友A:
你的图中,L5标注为2T,意思是2匝。但未标注直径。
“L5: 1-1/2 #24漆包線”是从哪里来的?似乎与你的图没有关系。
图中0.33uH和3.9pF,和118~135MHz 也对不上,虽然相差不远。

如果确实要工作在118~135MHz,那么根据频率和82pF电容量可以计算得L1L3L5电感量。只要电感量相同,就可以使用,不一定完全照搬匝数和直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