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FET驱动芯片IR2117的典型电路,请教!!!

楼主(2010-10-04):
我用单片机输出的PWM波驱动通过IR2117驱动单个MOSFET管IRFP450,其中典型电路如下: 现在我想问电路中电容及恢复二极管的型号及大小为多少?请大家帮忙解答!小弟先谢了!

网友A:
那不是恢复二极管。该二极管用处是在负载两端电压为零时向电容充电。
二极管耐压必须大于600V电源电压,最好留足够余量。速度必须满足你的开关频率要求。
电容耐压必须大于你的Vcc,并留有余量。电容容量视你的开关频率以及MOSFET门极电荷量而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按照上面的电路接的,接入的电压是14V,二极管是31DF6,耐压值是600V,左边电容是0.1uF的钽电容,右边那个是0.47uF的钽电容。VCC接14V电源,IN接单片机12KHz的PWM波,MOSFET管用IRFP450,但是连好上电以后输出只有3V多一点儿。请问可能是哪方面的原因啊?

网友B(2010-11-24):
我也求助啊

网友C(2011-01-09):
我也在等待解决,楼主知道了共享一下

网友D(2020-10-16):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恢复二极管。该二极管用处是在负载两端电压为零时向电容充电。
二极管耐压必须大于600V电源电压,最 ...

请教老师,VCC接12V  PWM输入3.3V可以吗?可以用ir2117控制高边MOS通断吗?

网友E:
楼主为什么不直接用现成的DC-DC芯片,品种非常多啊,价格也不高,国产(包括台湾)的批量价格1.00元左右。下面的截图只是一个例子,不代表推荐,楼主可以找找别的适合自己的型号,如果不知道怎么找,推荐一个网站,有价格有资料,

网友E:
DC-DC BUCK电源芯片的基本原理和组成
https://blog.csdn.net/Albert992/article/details/106482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