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菜鸟请教ABS壳钻孔?

楼主(2010-10-05):
(无正文)

网友A:
ABS塑料对机械行业来说是很软的材料,容易加工。
用什么方法钻孔都可以,甚至用小刀挖也能挖出来。

楼主:
常叔,俺是要批量钻。
钻孔位置要准确,加工要方便、快捷。
最好是小体积钻床,可以摆阳台。
每个壳子上要钻6个2mm上下的孔。

网友A:
“批量钻,钻孔位置要准确”
那就要按照老王的方法,做个钻模。
不做钻模,要定位准确,数控钻可以做到,但价格太贵了,专门加工的厂家才用得起。
你认为是批量,对生产厂家可不是。你既然是要在阳台上干,想必数量不会太多。这样的数量,钻模最合适。
2mm的孔,手持小电钻都可以用了,不一定用台钻。这要根据你的加工数量而定。

楼主:
谢谢两位。这就去看钻模资讯。
我样机就是用手持小电钻弄的。先小钻头打点,再大钻头扩孔。

网友A:
6楼:
2mm孔还要扩?直接钻吧。
钻模可以用0.6~1mm冷轧板,先画线,准确定位后钻孔。以后只需要按照钻模上的孔打下去。
钻模需要在你的方壳上准确定位。比较简单的方法是将冷轧板折两边,靠在你的壳上。这种方法只能准确到零点几mm。

楼主:
零点几毫米应该够了,只是用来装固定铜柱的。
2mm孔我扩一下,是因为怕定位不准,呵呵。
而且65大洋的手电钻套装,钻孔实在是非常凑合,钻头夹具老是打滑。

网友B:
就用小台钻加靠模(也就是3个定位销)。

网友C:
零点几毫米应该够了,只是用来装固定铜柱的。
2mm孔我扩一下,是因为怕定位不准,呵呵。
而且65大洋的手电钻套装,钻孔实在是非常凑合,钻头夹具老是打滑。 ...
引用 网友D:

笨!

哈哈,开句玩笑.

先用电工刀在开孔处,稍微钻两下,弄一个很小的坑,

再用钻头打,

保证不会打滑.

网友E:
用台钻吧,手钻老这么定位很辛苦的。
稍微有点量,也可找人CNC加工,也不是太贵。

网友F:
用台钻,靠模足矣,在一块铁板上上3-4个定位螺栓即可,铁板固定在台钻的工作台上,整个加工就用台钻+卡尺即可搞定。用手钻的话,必需做钻模,用单块板的话需要弯板工艺,如果有型材比较好办,组合即可,工具仍是手钻+卡尺,搞不定话,俺可以帮你,工具俺也有。

网友G:
我用电烙铁烫出孔来,哈哈!

网友H:
春阳适合做8级钳工

楼主:
谢谢春阳老兄了。
卖壳子的要收1毛一个孔,一个壳子12个孔,比这壳子价格还贵了,呵呵。
俺就寻思着省下这个钱,足够买个台钻,还学点机械,练练手。

网友F:
12个孔还是得用钻模,而且很可能需要多个(由打孔方向决定),土法仅适合一两个孔,台钻不知蚂蚁那有没有现成的。

网友F:
机壳数多少?

网友I:
春阳老兄,我也遇到和楼主相同的问题了,我的更复杂些,要开窗.就是放个LCD显示屏的窗口,这个怎么做模?
我始终没有明白你说的模是怎么用的?难道就是在铁板上面打几个孔,然后钻孔的位置?不怕钻头把孔磨损了导致定位不准?
开窗的模应该怎么做?

网友F:
开窗是不能用钻的,要么找适当的成品机壳,要么自己开注塑模,机加的办法打孔没问题,开窗效率太低且美观度不够,大窗需要专门的结构加强设计,只能注塑实现。如果是在金属机壳上开窗,可开冲模,小批量时则可用线切割。

网友I:
回复 网友F:
用铣刀来铣呢,能开窗吗?

网友A:
21楼:
必须用键槽铣刀,而且窗口只能是圆角(由铣刀直径决定)。若是铁板冲压成形的盒子,刚性很差,很难铣。
开窗后盒的强度大为降低,而且不美观。最好先贴一个方框再铣窗口。
数量较多时,可以找原生产厂家,要厂家修改模具,加上窗口。这样改,原注塑模不必全改,价格较低。

网友I:
21楼:
必须用键槽铣刀,而且窗口只能是圆角(由铣刀直径决定)。若是铁板冲压成形的盒子,刚性很差,很难铣。
开窗后盒的强度大为降低,而且不美观。最好先贴一个方框再铣窗口。
数量较多时,可以找原生产厂家,要厂 ...
引用 网友A:

盒子是ABS塑料的.量太小,每次最多100个,所以才比较头痛这个加工问题.
圆角倒没啥问题,反正LCD的四个角又不显示什么东西.

楼主:
我打算先弄500个或1000个。
反正这壳也不贵,很通用的,基本上每个柜台都有。
准备拿来装编程座,跟手持机配套。有的客户还是喜欢先烧后贴。
钻孔是为了能实现1拖多,即几个编程座用铜柱连在一起。
这样客户想1拖几,就1拖几。
主要的投资还是在于要弄出适合每种芯片的转接板,这个耗资巨大。

像赤壁之战里面的曹操船一样。
广告词可以是:赤壁之舟编程座,特别好烧,呵呵。

网友A:
这个数量,好像不值得改模具。
若用铣床,普通工具铣床即可,最好做个专用卡具。不过为加工这个数量买或租一台铣床也不值得。
这个数量,可以考虑做个胎具,钳工加工。或者外包给机械厂。

网友F:
500-1000个还是用小台钻配合钻模最具性价比,小台钻不贵,像西马特的数显钻床比较贵了也不到1K,还可以买二手的,想用途多点可以买微型铣钻床或多功能床,淘宝上最便宜的多功能床居然不到1K,可车、铣、钻、磨,只是不知品质到底如何。

网友F:
用铣床开窗关键要看机壳强度,圆角可用锉刀打平,但塑胶壳特别是廉价的公模机壳如果开窗尺寸较大,时间一长必然变形,关键是不好看,不如换用金属机壳,加工手段较多,关键是可以解决强度和美观问题。

楼主:
深圳有没有卖机床集中的市场?
想去瞧瞧,建立一下概念,呵呵

网友I:
深圳有没有卖机床集中的市场?
想去瞧瞧,建立一下概念,呵呵
引用 网友D:

去看了就知道没啥好看的,还不如找个机械方面的朋友.

网友D:
去看了就知道没啥好看的,还不如找个机械方面的朋友.
引用 网友I:

chunyangmaychang 两位老师 足以。:victory:

网友F:
工厂用机械设备多数尺寸巨大,并不适合集中市场的形式进行交易,虽然有些货场,但反而可以选择的有限,微型设备在淘宝上比较多,可以顺藤摸瓜找找深圳本地的经销商,有现货的话可以去看看,然后决定是网购还是现购,这类设备多为江浙一代的厂家制造。

网友E:
500个你人工铣会累趴下的
我当时200个找人CNC做的,人家都说太辛苦,是看朋友面子才接我这个加工单的

因为塑胶铣和钻,只能低速,最好散热配合,否则会融胶的,导致加工效率低。

楼主:
不用铣,钻就可以了。

网友F:
打孔很快的,只是要快就得上钻模,有点量做钻模是值得的,精度要求不很高时自制都可以。

网友I:
500个你人工铣会累趴下的
我当时200个找人CNC做的,人家都说太辛苦,是看朋友面子才接我这个加工单的

因为塑胶铣和钻,只能低速,最好散热配合,否则会融胶的,导致加工效率低。 ...
引用 网友E:

用CNC加工的效果如何?

网友A:
36楼:
这个与加工者关系很大,只能你看看该厂加工后产品决定。
ABS塑料还好,不是那么不耐热。有机玻璃上打孔,尤其是较深的孔,一定要浇水(冷却液),否则孔边会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