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控制器/MCU] 求教J-Link 仿真器连不上LPC17xx目标板的问题

楼主(2010-10-05):
求教J-Link 仿真器连不上LPC17xx目标板的问题

我用的是LPC1768的开发板,用J-Link 仿真器调试与下载,环境是Keil C for ARM。前几天用的好好的,可以下载程序,但是由于我动过一次关于系统时钟的初始化部分,记得是不小心是把main oscillator enable 给关掉了,然后再下载下去,板上就没有动作了,led不闪了。从此以后就再也连不上J-Link 仿真器了,总是报告说:Could not power up debug port.

请教各位如何才能重新连上仿真器?重新下载程序,如果这样我这块板不就废了吗,

谢谢

网友A:
硬件问题,你查查你的目标板相关接线帽是否连接,否则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