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请教:怎么设计LabVIEW 用旋钮实现x,y轴的缩放?

楼主(2010-10-05):
小弟请教:怎么设计LabVIEW 用旋钮实现x,y轴的缩放?就像实际的示波器一样?是不是用属性节点,小弟刚学LabVIEW,不会弄,还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里面确实应该有一个“属性节点”,你只要把这个值定义成旋钮的值就可以了。这种面向过程的图像化软件相对来讲不会很深奥的。看下说明书或帮助文件或许就解决了

网友B(2010-11-23):
创建属性节点-Y标尺-范围-最大值、最小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