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吸尘器DIY求助

楼主(2010-10-05):
市面上已经有一种自动吸尘器,可以自动对房间进行除尘工作,没电时,还可以自动返回进行充电。但价格不菲,想打算自己DIY一台,一来可以学习,二来可以省点儿钱。但是,由于自已的机械加工能力差,且没有相应的机械加工设备。

求助:吸尘器电机的选型
我拆过一台充电式吸尘器,采用的是一种“螺旋渐开线”风叶,但自己无法加工。打算采用涡轮风扇进行抽风,不知道是否可以?
另外,影响吸尘效果的,主要是要关注哪些参数?谢谢

网友A:
lz在现有的吸尘器基础上装上电动的轮子+控制系统不就可以了吗!自己做风扇不容易呀!

网友B:
吸尘器功率太大,用电池顶不了多久,不实用。

网友C:
螺旋渐开线风叶,风道付合流体力学,排风噪声小,振动也小,而且是离心式,高度小
涡轮机在轴流上有优势,但高度就大了去,当然也能做成离心式的,不过那个噪声就难受了

网友D:
这个确实不如用成品吸尘器改,全自制的话,吸尘部份的成本反而会大大高于购买成品。电机需要加配一个用于行走,可在成品吸尘器上做个小车托架,该托架实现所有智能功能,同时提供成品吸尘器的电源。

网友C:
行走机构,可参考儿童玩具:自动转向车

楼主:
谢谢各位参与
采用现成的吸尘器加行走机构,会导致吸尘器整体偏高,无法进入低空间的位置作业(比如:床底)
我这几天看了一下Irobot的Roomba扫地机器人结构,他们是设计成扫地为主,吸尘为辅助的方式的。
再次谢谢各位

网友C:
旋转的扫帚,扫起扬尘,再吸,才省电

网友D:
行走机构设计合理的话提升高度很有限,搭载平台并不需要在轮轴线以上,理论上原吸尘器离地高度可以是零,只是要留适当取和地面的间隙而已。

网友E:
没法上图回复你,我另外开一个,你可以去看看

楼主:
谢谢
但是没看到你开的贴子,能否给个链接

网友F:
LZ这个东西我在电视有看到过,相当确实不错的。关注中,祝您成功!:victory:

网友G:
还不如搞个手动的,绿色环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