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用驱动器用什么方案好啊?

楼主(2010-10-05):
主芯片,用8位单片机,还是用其它的?
现在主流是用什么设计的?

网友A:
8位淘汰了。

网友B:
不知道你到底要驱动什么,驱动超声波,还是驱动MOS管,还是驱动步进电机?

楼主:
驱动步进电机的!因该怎么做才是最好的方案啊?

网友C:
选个抗干扰强的

网友D:
驱动步进电机并不需要什么高档的控制器,关键在于设计本身,任何8位MCU都可满足,够用就好,该追求的是性价比而非盲目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