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帮我设计个三极管驱动MOSFET的电路。

楼主(2010-10-05):
哪位大侠帮我设计一个三极管驱动MOSFET管的电路。网上搜不到的!
小弟谢过了!

网友A:
看看SG3525或UC3842芯片的内部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搞不成功啊!用protues仿真,确实不行。

网友B:
用实际电路搭一下,会更容易确认是否OK
Proteus软件模拟要注意的东西很多,成本不见得低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已经按你的方法用三极管将PWM波放大至13V,如图。但是用来驱动MOSFET还是不行,MOSFET管输入接12V,MOSFET管不随占空比改变而改变,始终都是8V多一点儿。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B:
Q1和Q2组成的MOS管驱动电路,你没觉得有些不对劲吗

网友B:
另外,你的MOS管和电感之间,你就不觉得缺点什么吗

网友B:
建议,暂时把Proteus搁置
Proteus和Multisim等软件模拟这东西熟手用时锦上添花,新手用是乱花渐欲迷人眼

先把基础电路学好,再用万用板搭电路,等修炼好了再上Proteus这类工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哥你是高手,小弟我是新手,实在是能力有限啊。你就不要考小弟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按照SG3542的内部结构画的。我实在不知道问题在哪儿啊。请大哥明示!

网友B:
不喜欢直接问答案的人,一点探索精神也没有,没劲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好,我这就焊一下电路试一下,那能不能对上面那个图给小弟点儿明示啊?真的很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呵。。。。那好吧,我自己再琢磨琢磨去,谢谢了!

网友A:
楼主:
驱动是对的,但该电路无法用在你所使用的Buck电路。
6楼图中,MOSFET管子作为开关使用,管子饱和时源极电位接近电源正端电位,这要求门极电位高于电源电位至少5~6V,但此驱动电路作不到。
你的Buck电路,用P沟管驱动方便。
电感到地,需要一支续流二极管。

此帖内容属开关电源,宜发电源技术版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感谢了,我会继续加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