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10-05):
(无正文)

网友A:
运放使用5V单电源,输入却偏置到4.2V,可能性很小。
而且,图中看不到信号输入端。

网友B:
应该是用来做比较用的

楼主:
谢谢两位~!信号输入就是那个二极管,其实光电的,我画成普通的了~~~

网友C:
应该是控制作用吧

网友D:
这个电压应该是可调的,可能不是4.26V,由于电源是+5V供电,所以需要一定的偏置,让运放工作在线性放大范围内,如果改用正负电源供电就可以不用这个电压,但是由于电路放大倍数比较大,所以需要选用失调电流和失调电压比较小的运放,比如LF353等运放

楼主:
很感谢大家的回复,谢谢!这个电路看来就是一种虚地电路,我下午试验了一下。按照一般的VCC/2用分压电阻2个1K的代用效果不行。仔细测量了一下,图上这个器件输出是4.3V....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

网友E:
应该是电压基准,楼主应给出框内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E:
框内就是一个贴片的4脚元件没别的了,一脚是5V输入,一脚是输出,另2脚是地线~~

网友E:
你查一下型号就知道是什么功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型号是CGA别的就没有了.....很小的一个贴片

网友F:
虚地,但不应该是4.2V。

楼主:
回复 网友F:
:handshake 问了几个朋友,都说是专用的虚地电路。类似TLE2426一样。问题是,5v供电的放大电路干吗用这么高的偏执?是不是为了增加运放响应时间和速度?

网友G:
4.3v
把0.7v的二极管压降抵消吧。

网友H:
运放是什么型号的啊?
是不是害怕输入信号过高引起运放的输入共模超界,所以将的直流偏置拉高的

楼主:
我把其余电路测绘了一下,红框内的应该是一个4.2V的基准电压供应器。后面的电路是一个ADC,这个ADC是新品种,6个脚,不用基准,用供电电压做基准,它的电源恰恰就是这个框内电路提供的。

网友I:
来长长见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