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未知光耦

楼主(2010-10-05):
新手没分啊,哪位知道这种光耦的型号参数?谢谢。

网友A:
这那是什么光偶?
这应该对射型红外光电管吧!!!

网友B:
裸露的光耦。

楼主:
是电机光编码器上用的,想找到它的参数,看看有没有可替代的器件。

网友A:
是电机光编码器上用的,想找到它的参数,看看有没有可替代的器件。
引用 楼主:

不同厂家有很多类似型号,这就是我说的对射型红外发射接收管,从你的图片看,一共有4只脚,有两个脚是发送管,另外两个脚是接收管。

霍尼威尔有类似产品。

你可搜索深圳新世联,到他们网站找类似型号即可。

楼主:
谢谢5楼,是6个脚的(发光2个,接收端4个)

网友A:
谢谢5楼,是6个脚的(发光2个,接收端4个)
引用 楼主:

如是6PIN,那可能是1发两收,在找替代品的时候需要弄清楚间隙宽度的匹配,否则和你的光电编码器实物可能存在配合问题造成检测失败。